[MCU] 这两rom ram是什么区别

楼主(2020-01-01):
149的rom ram都是多少,还有149的rom ram事什么区别啊

网友A:
ram8k rom64k吧

网友B:
楼主最好查看一下它的手册

网友C:
分数据存储和程序存储   看手册里的地址区域  读写的时候会在烧写时候设置  擦出main和数据区  或是单独擦除

网友A:
这个在涉及到具体的变量的操作的时候就涉及到了。

网友B:
ram一般是直接用于程序中的局部变量的存储的。

网友D:
MSP430F149具有60kB 闪存、2KB RAM

网友E:
ROM存放指令代码和一些固定数值,程序运行后不可改动

网友F:
ROM一般包括系统空间、用户安装程序空间、用户储存空间。

网友G:
MSP430单片机程序在哪运行?

网友H:
msp430f149和msp430f1611有什么区别?

网友I:
MSP430汇编语言里对于ROM/RAM中数据的操作是怎样的?

网友J:
ROM表示的是只读存储器,即:它只能读出信息

网友K:
code就是指将数据定义在ROM区域,具只读属性

网友L:
ROM一般包括系统空间、用户安装程序空间、用户储存空间

网友M:
ROM和RAM都是一种存储技术

网友L:
RAM 是随机存取存储器,它的特点是易挥发性,即掉电失忆。

网友D:
具体型号的产品,当然也就有不同容量的flash空间和RAM空间。

网友K:
可以定义成code存储在ROM。

网友E:
RAM用于程序运行中数据的随机存取,掉电后数据消失

网友J:
ROM和RAM是计算机内存储器的两种型号

网友I:
rom ram各自存放什么数据

网友G:
是RAM还是FLASH?

网友H:
  msp430f149和msp430f167什么区别

网友M:
只是两者原理不同

网友C:
该短程序执行完毕,也是该变量释放其所占用的RAM空间的时候。

网友N:
MSP430F149 的 ROM 为 60K+256B

网友O:
MSP430F149IPMR, 8MHz, 256 B,60 kB ROM 闪存, 2 kB RAM

网友P:
ROM表示的是只读存储器

网友Q:
ROM和RAM都是一种存储技术,只是两者原理不同,RAM为随机存储,掉电不会保存数据

网友R:
MSP430F149  ROM 为 60K  FLASH,RAM   2K

网友S:
而ROM可以在掉电的情况下,依然保存原有的数据。

网友T:
RAM表示的是读写存储器

网友U:
MSP430F149 的 ROM 为 60K+256B 的 FLASH,RAM 为 2K。

网友V:
MSP430F149IPMR, 8MHz, 256 B,60 kB ROM 闪存, 2 kB RAM,

网友W:
RAM为随机存储,掉电不会保存数据

网友X:
ROM是掉电可以保存的数据

网友Y:
ROM可以在掉电的情况下,依然保存原有的数据。

网友Z:
RAM是缓存

网友AA:
只读存储器ROM和随机存储器RAM

网友AB:
现在的单片机,RAM主要是做运行时数据存储器

网友AC:
MSP430F149 的 ROM 为 60K+256B 的 FLASH

网友V:
局部变量ram中

网友AD:
FLASH主要是程序存储器

网友V:
这个都是K级别的,基本的控制功能设计还是能满足的

网友AE:
这方面的我还不是很清楚这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