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VD快速注释

楼主(2020-01-01):
STM8编译器

网友A:
没懂啊,注释?有的编程器是带快速注释方法的,选择代码后,单击右键,注释,也可以自己在前面手动添加。

网友B:
不会注释吗?注释
//  注释一行
/*
注释多行

*/

网友C:
只能手工。

网友D:
确实,可惜,不能右键选择整块注释。

网友E(2020-02-03):
有快捷键吧应该

网友F:
好像是ctr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