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上的这种接缝怎么实现的?

楼主(2020-01-01):
如图中标注的位置,贴纸的接缝处理的很完美,不知道厂家怎么实现的,希望有在音箱厂的大神指点一二。在此先谢过,私信可有偿。

tyw
要做45度角专用切刀,短45度边与长45度边不是一直线的,剪成一直线,拼起来会缺一块.你用纸折一下就明白了.具体形状按实际尺寸画展开图来加工切刀.

网友A:
要做45度角专用切刀,短45度边与长45度边不是一直线的,剪成一直线,拼起来会缺一块.
你用纸折一下就明白了.具体形状按实际尺寸画展开图来加工切刀.

平面是45度,凹下去的<45度

网友B:
45°折角加白乳胶粘贴

网友C:
用尺子量梯形3条边和2高度尺寸,画在纸上裁下再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