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GPIO及最小框架

楼主:
1、GPIO硬件结构图:

楼主(2020-01-01):
2、GPIO程序结构:

楼主:
3、框架介绍:

楼主:
4、代码片段解析:

4.1 引入函数

#include "stm32f10x.h"
这个是用户文件中唯一要包含和修改的库函数!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把文件stm32f10x_conf.h做相应修改:(如第二行注释所示就是使能你FWlib中引入的文件,这个非常重要,一定不要少了)
/* Includes ------------------------------------------------------------------*/
/* Uncomment the line below to enable peripheral header file inclusion */
/* #include "stm32f10x_adc.h" */
/* #include "stm32f10x_bkp.h" */
/* #include "stm32f10x_can.h" */
/* #include "stm32f10x_crc.h" */
/* #include "stm32f10x_dac.h" */
/* #include "stm32f10x_dbgmcu.h" */
/* #include "stm32f10x_dma.h" */
/* #include "stm32f10x_exti.h" */
/* #include "stm32f10x_flash.h" */
/* #include "stm32f10x_fsmc.h" */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 #include "stm32f10x_i2c.h" */
/* #include "stm32f10x_iwdg.h" */
/* #include "stm32f10x_pwr.h" */
#include "stm32f10x_rcc.h"
/* #include "stm32f10x_rtc.h" */
/* #include "stm32f10x_sdio.h" */
/* #include "stm32f10x_spi.h" */
/* #include "stm32f10x_tim.h" */
/* #include "stm32f10x_usart.h" */
/* #include "stm32f10x_wwdg.h" */
/* #include "misc.h" */  /* High level functions for NVIC and SysTick (add-on to CMSIS functions) */

楼主:
4.2 端口宏定义

#define LED1_ON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8);
#define LED1_OFF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8);

#define LED2_ON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6);
#define LED2_OFF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6);

#define LED3_ON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3);
#define LED3_OFF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3);

这里就是宏定义PB8、PD6、PD3三个端口输出高低电平,这样在这3个端口接上LED就能通过给高低电平控制灯的亮灭。

楼主:
4.3 系统时钟使能函数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

这里函数是RCC初始化,这里只调用库函数初始化了系统时钟72Mhz

楼主:
4.4 GPIO初始化函数

void LED_Config(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D ,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LED1  V6       //将V6,V7,V8 配置为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口线翻转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3;         //LED2, LED3     V7 V8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这里是GPIO的初始化函数,第二行是定义一个GPIO初始化结构体,第四行是使能GPIOB和GPIOD的时钟,第5-7行是对GPIO初始化结构体信息的填充,要根据所需GPIO的不同属性进行设置,第8行是调用库函数GPIO_Init()对GPIOB8进行初始化,采用结构体的信息,同样的道理,来初始化GPIOD6和D3.

楼主:
4.5 简单延时函数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楼主:
4.6 主程序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配置
  LED_Config();                            //LED控制配置
  while (1)
  {
    LED1_ON; LED2_OFF; LED3_OFF;        //LED1亮  LED2,LED3灭(LED2,LED3 仅V3,V2,V2.1板有)
    Delay(0xAFFFF);
    LED1_OFF; LED2_ON; LED3_OFF;        //LED2亮  LED1,LED3灭(LED2,LED3 仅V3,V2,V2.1板有)
    Delay(0xAFFFF);
    LED1_OFF; LED2_OFF; LED3_ON;        //LED3亮  LED1,LED2灭(LED2,LED3 仅V3,V2,V2.1板有)
    Delay(0xAFFFF);
  }
}

楼主:
代码链接(stm32f103VE):http://pan.baidu.com/s/1jGolNO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