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Systick

楼主(2020-01-01):
(一) 背景介绍
在传统的嵌入式系统软件按中通常实现 Delay(N) 函数的方法为:
for(i=0;i<=x;i++);
x--;            对应于N毫秒的循环值
对于STM32系列微处理器来说,执行一条指令只有几十个ns,进行for循环时,要实
现N毫秒的x值非常大,而且由于系统频率的宽广,很难计算出延时 N 毫秒的精确值。
针对STM32微处理器,需要重新设计一个新的方法去实现该功能,以实现在程序中使用
Delay(N)。

楼主:
(二) STM32 SysTick 介绍
Cortex-M3 的内核中包含一个 SysTick 时钟。SysTick 为一个 24 位递减计数器,
SysTick 设定初值并使能后,每经过 1 个系统时钟周期,计数值就减 1。计数到 0 时,
SysTick 计数器自动重装初值并继续计数,同时内部的 COUNTFLAG 标志会置位,触发
中断 (如果中断使能情况下)。
在 STM32 的应用中,使用 Cortex-M3 内核的 SysTick 作为定时时钟,设定每一毫秒
产生一次中断,在中断处理函数里对 N 减一,在Delay(N) 函数中循环检测 N 是否为 0,
不为 0 则进行循环等待;若为 0 则关闭 SysTick 时钟,退出函数。
注: 全局变量 TimingDelay , 必须定义为 volatile 类型 , 延迟时间将不随系统时钟频
率改变。

楼主:
(三) SysTick 库文件
使用ST的函数库使用systick的方法
1、调用SysTick_CounterCmd() -- 失能SysTick计数器
2、调用SysTick_ITConfig () -- 失能SysTick中断
3、调用SysTick_CLKSourceConfig() -- 设置SysTick时钟源。
4、调用SysTick_SetReload() -- 设置SysTick重装载值。
5、调用SysTick_ITConfig () -- 使能SysTick中断
6、调用SysTick_CounterCmd() -- 开启SysTick计数器

楼主:
(四) SysTick 工程实战

外部晶振为 8 MHz,9倍频,系统时钟为72MHz,SysTick的最高频率为9MHz(最大
为HCLK/8),在这个条件下,把 SysTick 效验值设置成9000,将 SysTick 时钟设
置为9MHz,就能够产生1ms的时间基值,即SysTick产生1ms的中断。

楼主:
第一步:配置RCC寄存器和SysTick寄存器

1 /****************************************************************************
2 * 名    称: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3 * 功    能:系统时钟配置为72MHZ, 外设时钟配置
4 * 入口参数:无
5 * 出口参数:无
6 * 说    明:
7 * 调用方法:无
8 ****************************************************************************/
9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10   SystemInit();
1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GPIOD |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GPIOE,ENABLE);
12 }

写个RCC函数配置系统时钟和外设时钟使能

1 if (SysTick_Config(72000))            //时钟节拍中断时1ms一次  用于定时
2 {
3      /* Capture error */
4      while (1);
5 }
在主函数中调用库函数SysTick(72000)初始化系统时钟

楼主:
第二步:配置SysTick中断函数
这里我们定义了一个static __IO uint32_t TimingDelay;全局变量, 用于我们使用 Keil 软件自带的逻辑分析仪来分析.

1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2 {
3   TimingDelay_Decrement();
4 }
这是一个SysTick中断触发函数,里面调用一个TimingDelay_Decrement()函数,如下:

1 /****************************************************************************
2 * 名    称: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void)
3 * 功    能:获取节拍程序
4 * 入口参数:无
5 * 出口参数:无
6 * 说    明:
7 * 调用方法:无
8 ****************************************************************************/
9 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void)
10 {
11   if (TimingDelay != 0x00)
12   {
13     TimingDelay--;
14   }
15 }

TimingDelay_Decrement()负责全局变量 TimingDelay每次减1

楼主:
第三步:编写Delay延时函数

  1. /****************************************************************************
  2. * 名    称: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Time)
  3. * 功    能:定时延时程序 1ms为单位
  4. * 入口参数:无
  5. * 出口参数:无
  6. * 说    明:
  7. * 调用方法:无
  8. ****************************************************************************/
  9.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Time)
  10. {
  11.   TimingDelay = nTime;
  12.   while(TimingDelay != 0);
  13. }

楼主:
第四步:主函数中调用Delay

while (1)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8);     //LED1 亮
  Delay(500);                         //延时500ms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8); //LED1 灭
  Delay(500);                         //延时500ms
}

楼主:
第五步:仿真

楼主:
设置一:采用软件仿真(右边是硬件仿真)

楼主:
设置二:打开波形仿真界面

楼主:
设置三:引入端口

楼主:
设置四:执行与波形调整

楼主:
设置五:硬件仿真

楼主:
设置六:跟踪调试

楼主:
资源链接:http://pan.baidu.com/s/1hqmTY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