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有人是和以前单片机一样直接操作寄存器的吗

楼主(2020-01-01):
看别人写ARM代码的时候,很多函数都是库里的,以前51单片机之类,函数都是自己写,直接操作寄存器的;
问下现在有人用arm做嵌入式,是直接操作寄存器来控制的吗

网友A:
直接操作REG,基本都是用ASM语言,这对不熟悉的人来说都是噩梦。目前的大众MPU和一般需求来说,速度和性能都不是最重要的,不直接操作也没什么。

网友B:
大部分都是用库里的函数,个别的库里函数无法完成的会自己操作REG

网友C:
可以直接reg操作,没问题,在效率要求高的时候我就用寄存器访问,库函数为了适合大家,代码效率上要差一些

网友D:
用C 也可以直接操作寄存器呀,用到的时候直接用就好了,比如IO口的操作完全可以直接操作对应的寄存器,效率要高很多

网友E:
我现在操作M0内核芯片就是直接操作寄存器的,哈哈

网友F:
直接寄存器操作,习惯了,效率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