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USART USART1收发功能工程

楼主(2020-01-01):
>_<!功能:PC端发送一个特定的字符:0x0d 0x0a,单片机则返回一句话,如图:

楼主:
>_<!知识:

1、复用功能I/O和调试配置(AFIO)

为了优化外设数目,可以把一些复用功能重新映射到其他引脚上。设置复用重映射和调试I/O配置寄存器(AFIO_MAPR)(参见0节)实现引脚的重新映射。这时,复用功能不再映射到它们的原始分配上。

楼主:
2、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

l 43 个可屏蔽中断通道(不包含16 个Cortex-M3 的中断线);
l 16 个可编程的优先等级;
l 低延迟的异常和中断处理;
l 电源管理控制;
l 系统控制寄存器的实现;
l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和处理器核的接口紧密相连,可以实现低延迟的中断处理和有效处理地处理晚到的中断。
PS:

  a、SysTick:系统嘀嗒校准值固定到9000,当系统嘀嗒时钟设定为9兆赫,产生1ms时基。

  b、中断和异常向量 :【中断向量表】

楼主:
3、USART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USART)

它支持同步单向通信和半双工单线通信
任何USART双向通信至少需要两个脚:接收数据输入(RX)和发送数据输出(TX)。
   a、RX:接收数据串行输。通过过采样技术来区别数据和噪音,从而恢复数据。
   b、TX:发送数据输出。当发送器被禁止时,输出引脚恢复到它的I/O 端口配置。当发送器被激活,并且没东西发送时,TX 引脚处于高电平。

楼主:
a、USART设置,这个要看固件库!首先用结构体把参数配置好,然后调用初始化函数;接着使能接收中断和发送缓冲中断;最后使能USART1。

void USART_Config(USART_TypeDef* USAR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9200;                        //速率19200bps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数据位8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停止位1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无硬件流控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 Configure USART1 */
  USART_Init(USARTx, &USART_InitStructure);                //配置串口参数函数
  /* Enable USART1 Receive and Transmit interrupts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使能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使能发送缓冲空中断
  /* Enable the USART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楼主:
b、配置系统时钟72MHz+外设时钟使能。注意这里有复用,所以要使能复用时钟。

  1.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2.     SystemInit();
  3.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USART1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4. }

楼主:
c、 LED的GPIO口配置和复用的A9,A10用于数据收发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LED1控制--PB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USART1 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USART1 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复用开漏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端口
}

楼主:
d、中断向量初始化,看固件库!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结构声明*/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 优先级组 说明了抢占优先级所用的位数,和子优先级所用的位数   在这里是1, 7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设置串口1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抢占优先级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子优先级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楼主:
e、Main函数:rec_f为有效帧标志位

int main(void){
  uint8_t a=0;//LED高低电压控制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设置
  NVIC_Configuration();                                              //中断源配置
  GPIO_Configuration();                    //端口初始化
  USART_Config(USART1);                    //串口1初始化

  while (1){
    if(rec_f==1){            //判断是否收到一帧有效数据
        rec_f=0;
        for(i=0;i<sizeof(TxBuffer1);i++)//发送字符串
        {
            USART_SendChar(USART1,TxBuffer1[i]);
            Delay(0x0000ff00);
        }
        if(a==0){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5);a=1;}          //LED1  明暗闪烁
        else{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5);a=0;}
    }
  }
}

楼主:
这里发送函数封装为:

  1. void USART_SendChar(USART_TypeDef* USARTx,uint8_t data){
  2.      USART_SendData(USARTx,data);
  3.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USART_FLAG_TC)==RESET);
  4. }

楼主:
接收函数在中断函数中,当上位机发送数据给单片机时,单片机将进入该中断服务程序,进行数据接收,这里上位机发送的数据必须以0x0d和0x0a结尾,如果不是以这两个结尾说明不是有效帧,则不处理: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 中断服务程序
{
  unsigned int i;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判断读寄存器是否非空
  {
    RxBuffer1[RxCounter1++]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将读寄存器的数据缓存到接收缓冲区里
    if(RxBuffer1[RxCounter1-2]==0x0d&&RxBuffer1[RxCounter1-1]==0x0a)//判断结束标志是否是0x0d 0x0a
    {
      for(i=0; i< RxCounter1; i++) TxBuffer1[i]    = RxBuffer1[i]; //将接收缓冲器的数据转到发送缓冲区,准备转发
      rec_f=1;                                        //接收成功标志
      TxBuffer1[RxCounter1]=0;                                  //发送缓冲区结束符
      TxCounter1=RxCounter1;
      RxCounter1=0;
    }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XE) != RESET)  //这段是为了避免STM32 USART 第一个字节发不出去的BUG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DISABLE);    //禁止发缓冲器空中断,
  }
}

楼主:
资源下载链接:http://pan.baidu.com/s/1gdBY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