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MPU6050 HMC5883 Kalman 融合算法移植

楼主(2020-01-01):
一、卡尔曼滤波九轴融合算法stm32尝试

1、Kalman滤波文件[.h已经封装为结构体]
Kalman.h
/* Copyright (C) 2012 Kristian Lauszus, TKJ Electronics->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oftware may be distributed and modifi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version 2 (GPL2) as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and appearing in the file GPL2->TXT included in the packaging of
this file-> Please note that GPL2 Section 2[b] requires that all works based
on this software must also be made publicly available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PL2 ("Copyleft")->

Contact information
-------------------

Kristian Lauszus, TKJ Electronics
Web      :  http://www->tkjelectronics->com
e-mail   :  kristianl@tkjelectronics->com
*/

#ifndef _Kalman_h
#define _Kalman_h
struct Kalman {
    /* Kalman filter variables */
    double Q_angle; // Process noise variance for the accelerometer
    double Q_bias; // Process noise variance for the gyro bias
    double R_measure; // Measurement noise variance - this is actually the variance of the measurement noise

    double angle; // The angle calculated by the Kalman filter - part of the 2x1 state vector
    double bias; // The gyro bias calculated by the Kalman filter - part of the 2x1 state vector
    double rate; // Unbiased rate calculated from the rate and the calculated bias - you have to call getAngle to update the rate

    double P[2][2]; // Error covariance matrix - This is a 2x2 matrix
    double K[2]; // Kalman gain - This is a 2x1 vector
    double y; // Angle difference
    double S; // Estimate error
};

void   Init(struct Kalman* klm){
    /* We will set the variables like so, these can also be tuned by the user */
    klm->Q_angle = 0.001;
    klm->Q_bias = 0.003;
    klm->R_measure = 0.03;

    klm->angle = 0; // Reset the angle
    klm->bias = 0; // Reset bias

    klm->P[0][0] = 0; // Since we assume that the bias is 0 and we know the starting angle (use setAngle), the error covariance matrix is set like so - see: http://en->wikipedia->org/wiki/Kalman_filter#Example_application->2C_technical
    klm->P[0][1] = 0;
    klm->P[1][0] = 0;
    klm->P[1][1] = 0;
}

// The angle should be in degrees and the rate should be in degrees per second and the delta time in seconds
double getAngle(struct Kalman * klm, double newAngle, double newRate, double dt) {
    // KasBot V2  -  Kalman filter module - http://www->x-firm->com/?page_id=145
    // Modified by Kristian Lauszus
    // See my blog post for more information: http://blog->tkjelectronics->dk/2012/09/a-practical-approach-to-kalman-filter-and-how-to-implement-it

    // Discrete Kalman filter time update equations - Time Update ("Predict")
    // Update xhat - Project the state ahead
    /* Step 1 */
    klm->rate = newRate - klm->bias;
    klm->angle += dt * klm->rate;

    // Update estimation error covariance - Project the error covariance ahead
    /* Step 2 */
    klm->P[0][0] += dt * (dt*klm->P[1][1] - klm->P[0][1] - klm->P[1][0] + klm->Q_angle);
    klm->P[0][1] -= dt * klm->P[1][1];
    klm->P[1][0] -= dt * klm->P[1][1];
    klm->P[1][1] += klm->Q_bias * dt;

    // Discrete Kalman filter measurement update equations - Measurement Update ("Correct")
    // Calculate Kalman gain - Compute the Kalman gain
    /* Step 4 */
    klm->S = klm->P[0][0] + klm->R_measure;
    /* Step 5 */
    klm->K[0] = klm->P[0][0] / klm->S;
    klm->K[1] = klm->P[1][0] / klm->S;

    // Calculate angle and bias - Update estimate with measurement zk (newAngle)
    /* Step 3 */
    klm->y = newAngle - klm->angle;
    /* Step 6 */
    klm->angle += klm->K[0] * klm->y;
    klm->bias += klm->K[1] * klm->y;

    // Calculate estimation error covariance - Update the error covariance
    /* Step 7 */
    klm->P[0][0] -= klm->K[0] * klm->P[0][0];
    klm->P[0][1] -= klm->K[0] * klm->P[0][1];
    klm->P[1][0] -= klm->K[1] * klm->P[0][0];
    klm->P[1][1] -= klm->K[1] * klm->P[0][1];

    return klm->angle;
}

void setAngle(struct Kalman* klm, double newAngle) { klm->angle = newAngle; } // Used to set angle, this should be set as the starting angle
double getRate(struct Kalman* klm) { return klm->rate; } // Return the unbiased rate

/* These are used to tune the Kalman filter */
void setQangle(struct Kalman* klm, double newQ_angle) { klm->Q_angle = newQ_angle; }
void setQbias(struct Kalman* klm, double newQ_bias) { klm->Q_bias = newQ_bias; }
void setRmeasure(struct Kalman* klm, double newR_measure) { klm->R_measure = newR_measure; }

double getQangle(struct Kalman* klm) { return klm->Q_angle; }
double getQbias(struct Kalman* klm) { return klm->Q_bias; }
double getRmeasure(struct Kalman* klm) { return klm->R_measure; }

#endif

楼主:
2、I2C总线代码[这里把MPU和HMC挂接到上面,通过改变SlaveAddress的值来和不同的设备通信]

I2C.c

#include "stm32f10x.h"

/*标志是否读出数据*/
char  test=0;
/*I2C从设备*/
unsigned char SlaveAddress;
/*模拟IIC端口输出输入定义*/
#define SCL_H         GPIOB->BSRR = GPIO_Pin_10
#define SCL_L         GPIOB->BRR  = GPIO_Pin_10
#define SDA_H         GPIOB->BSRR = GPIO_Pin_11
#define SDA_L         GPIOB->BRR  = GPIO_Pin_11
#define SCL_read      GPIOB->IDR  & GPIO_Pin_10
#define SDA_read      GPIOB->IDR  & GPIO_Pin_11

/*I2C的端口初始化---------------------------------------*/
void I2C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I2C的延时函数-----------------------------------------*/
void I2C_delay(void)
{
    u8 i=30; //这里可以优化速度    ,经测试最低到5还能写入
    while(i)
    {
        i--;
    }
}

/*I2C的等待5ms函数--------------------------------------*/
void delay5ms(void)
{
    int i=5000;
    while(i)
    {
        i--;
    }
}

/*I2C启动函数-------------------------------------------*/
bool I2C_Start(void)
{
    SDA_H;
    SCL_H;
    I2C_delay();
    if(!SDA_read)return FALSE;    //SDA线为低电平则总线忙,退出
    SDA_L;
    I2C_delay();
    if(SDA_read) return FALSE;    //SDA线为高电平则总线出错,退出
    SDA_L;
    I2C_delay();
    return TRUE;
}

/*I2C停止函数-------------------------------------------*/
void I2C_Stop(void)
{
    SCL_L;
    I2C_delay();
    SDA_L;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

/*I2C的ACK函数------------------------------------------*/
void I2C_Ack(void)
{
    SCL_L;
    I2C_delay();
    SDA_L;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SCL_L;
    I2C_delay();
}

/*I2C的NoACK函数----------------------------------------*/
void I2C_NoAck(void)
{
    SCL_L;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SCL_L;
    I2C_delay();
}

/*I2C等待ACK函数----------------------------------------*/
bool I2C_WaitAck(void)      //返回为:=1有ACK,=0无ACK
{
    SCL_L;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if(SDA_read)
    {
        SCL_L;
        I2C_delay();
        return FALSE;
    }
    SCL_L;
    I2C_delay();
    return TRUE;
}

/*I2C发送一个u8数据函数---------------------------------*/
void I2C_SendByte(u8 SendByte) //数据从高位到低位//
{
    u8 i=8;
    while(i--)
    {
        SCL_L;
        I2C_delay();
        if(SendByte&0x80)
            SDA_H;
        else
            SDA_L;
        SendByte<<=1;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
    SCL_L;
}

/*I2C读取一个u8数据函数---------------------------------*/
unsigned char I2C_RadeByte(void)  //数据从高位到低位//
{
    u8 i=8;
    u8 ReceiveByte=0;

    SDA_H;
    while(i--)
    {
        ReceiveByte<<=1;
        SCL_L;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if(SDA_read)
        {
            ReceiveByte|=0x01;
        }
    }
    SCL_L;
    return ReceiveByte;
}

/*I2C向指定设备指定地址写入u8数据-----------------------*/
void Single_WriteI2C(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unsigned char REG_data)//单字节写入
{
    if(!I2C_Start())return;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I2C_SendByte(((REG_Address & 0x0700) >>7) | SlaveAddress & 0xFFFE);//设置高起始地址+器件地址
    if(!I2C_WaitAck()){I2C_Stop(); return;}
    I2C_SendByte(REG_Address );   //设置低起始地址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REG_data);
    I2C_WaitAck();
    I2C_Stop();
    delay5ms();
}

/*I2C向指定设备指定地址读出u8数据-----------------------*/
unsigned char Single_ReadI2C(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读取单字节
{
    unsigned char REG_data;
    if(!I2C_Start())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I2C_SendByte(((REG_Address & 0x0700) >>7) | REG_Address & 0xFFFE);//设置高起始地址+器件地址
    if(!I2C_WaitAck()){I2C_Stop();test=1; 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u8) REG_Address);   //设置低起始地址
    I2C_WaitAck();
    I2C_Start();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1);
    I2C_WaitAck();

    REG_data= I2C_RadeByte();
    I2C_NoAck();
    I2C_Stop();
    //return TRUE;
    return REG_data;
}

楼主:
3、MPU6050的驱动代码[updataMPU6050中获取数据为什么一正一负不是很清楚,是按照GitHub上arduino版本改的]

MPU6050.c
#define    SlaveAddressMPU   0x68      //定义器件5883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extern int accX, accY, accZ;
extern int gyroX, gyroY, gyroZ;
extern uchar    SlaveAddress;       //IIC写入时的地址字节数据,+1为读取
extern uchar Single_ReadI2C(uchar REG_Address);                        //读取I2C数据
extern void  Single_WriteI2C(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向I2C写入数据

//****************************************
// 定义MPU6050内部地址
//****************************************
#define    SMPLRT_DIV        0x19    //陀螺仪采样率,典型值:0x07(125Hz)
#define    CONFIG            0x1A    //低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6(5Hz)
#define    GYRO_CONFIG        0x1B    //陀螺仪自检及测量范围,典型值:0x18(不自检,2000deg/s)
#define    ACCEL_CONFIG    0x1C    //加速计自检、测量范围及高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1(不自检,2G,5Hz)
#define    ACCEL_XOUT_H    0x3B
#define    ACCEL_XOUT_L    0x3C
#define    ACCEL_YOUT_H    0x3D
#define    ACCEL_YOUT_L    0x3E
#define    ACCEL_ZOUT_H    0x3F
#define    ACCEL_ZOUT_L    0x40
#define    TEMP_OUT_H        0x41
#define    TEMP_OUT_L        0x42
#define    GYRO_XOUT_H        0x43
#define    GYRO_XOUT_L        0x44
#define    GYRO_YOUT_H        0x45
#define    GYRO_YOUT_L        0x46
#define    GYRO_ZOUT_H        0x47
#define    GYRO_ZOUT_L        0x48
#define    PWR_MGMT_1        0x6B    //电源管理,典型值:0x00(正常启用)
#define    WHO_AM_I        0x75    //IIC地址寄存器(默认数值0x68,只读)
#define    MPU6050_Addr    0xD0    //IIC写入时的地址字节数据,+1为读取
//**************************************
//初始化MPU6050
//**************************************
void InitMPU6050()
{
    SlaveAddress=MPU6050_Addr;
    Single_WriteI2C(PWR_MGMT_1, 0x00);    //解除休眠状态
    Single_WriteI2C(SMPLRT_DIV, 0x07);// Set the sample rate to 1000Hz - 8kHz/(7+1) = 1000Hz
    Single_WriteI2C(CONFIG, 0x00);// Disable FSYNC and set 260 Hz Acc filtering, 256 Hz Gyro filtering, 8 KHz sampling
    Single_WriteI2C(GYRO_CONFIG, 0x00);// Set Gyro Full Scale Range to ±250deg/s
    Single_WriteI2C(ACCEL_CONFIG, 0x00);// Set Accelerometer Full Scale Range to ±2g
    Single_WriteI2C(PWR_MGMT_1, 0x01);// PLL with X axis gyroscope reference and disable sleep mode
}
//**************************************
//// Get accelerometer and gyroscope values
//**************************************
void updateMPU6050()
{
    SlaveAddress=MPU6050_Addr;// Get accelerometer and gyroscope values

    accX=((Single_ReadI2C(ACCEL_XOUT_H)<<8)+Single_ReadI2C(ACCEL_XOUT_L));
    accY=-((Single_ReadI2C(ACCEL_YOUT_H)<<8)+Single_ReadI2C(ACCEL_YOUT_L));
    accZ=((Single_ReadI2C(ACCEL_ZOUT_H)<<8)+Single_ReadI2C(ACCEL_ZOUT_L));

    gyroX=-((Single_ReadI2C(GYRO_XOUT_H)<<8)+Single_ReadI2C(GYRO_XOUT_L));
    gyroY=((Single_ReadI2C(GYRO_YOUT_H)<<8)+Single_ReadI2C(GYRO_YOUT_L));
    gyroZ=-((Single_ReadI2C(GYRO_ZOUT_H)<<8)+Single_ReadI2C(GYRO_ZOUT_L));
}

楼主:
4、HMC5883的驱动代码[updataHMC5883直接获取源数据,并未做大的处理]

HMC5883.c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ALT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
#define    HMC5883_Addr   0x3C    //磁场传感器器件地址

unsigned char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extern uchar    SlaveAddress;               //IIC写入时的地址字节数据,+1为读取

extern int magX, magY, magZ;    //hmc最原始数据
extern uchar SlaveAddress;       //IIC写入时的地址字节数据,+1为读取
extern uchar Single_ReadI2C(uchar REG_Address);                        //读取I2C数据
extern void  Single_WriteI2C(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向I2C写入数据
//**************************************
//初始化HMC5883,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
void InitHMC5883()
{
    SlaveAddress=HMC5883_Addr;
    Single_WriteI2C(0x02,0x00);  //
    Single_WriteI2C(0x01,0xE0);  //
}
//**************************************
//从HMC5883连续读取6个数据放在BUF中
//**************************************
void updateHMC5883()
{
    SlaveAddress=HMC5883_Addr;
    Single_WriteI2C(0x00,0x14);
    Single_WriteI2C(0x02,0x00);
//    Delayms(10);

    BUF[1]=Single_ReadI2C(0x03);//OUT_X_L_A
    BUF[2]=Single_ReadI2C(0x04);//OUT_X_H_A
    BUF[3]=Single_ReadI2C(0x07);//OUT_Y_L_A
    BUF[4]=Single_ReadI2C(0x08);//OUT_Y_H_A
    BUF[5]=Single_ReadI2C(0x05);//OUT_Z_L_A
    BUF[6]=Single_ReadI2C(0x06);//OUT_Y_H_A

    magX=(BUF[1] << 8) | BUF[2]; //Combine MSB and LSB of X Data output register
    magY=(BUF[3] << 8) | BUF[4]; //Combine MSB and LSB of Y Data output register
    magZ=(BUF[5] << 8) | BUF[6]; //Combine MSB and LSB of Z Data output register

//    if(magX>0x7fff)magX-=0xffff;//补码表示滴~所以要转化一下
//    if(magY>0x7fff)magY-=0xffff;
//     if(magZ>0x7fff)magZ-=0xffff;
}

楼主:
5、USART简单的单字节发送的串口驱动文件

USART.c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1_SendData(u8 SendData);
extern void Delayms(vu32 m);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 Configure USART1 Tx (PA.09)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选中管脚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最高输出速率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选择A端口

    /* Configure USART1 Rx (PA.10)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选中管脚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选择A端口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 时钟低电平活动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 时钟低电平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 时钟第二个边沿进行数据捕获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 最后一位数据的时钟脉冲不从SCLK输出
    /* Configure the USART1 synchronous paramters */
    USART_ClockInit(USART1,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 时钟参数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 波特率为: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8位数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在帧结尾传输1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 奇偶失能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硬件流控制失能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发送使能+接收使能
    /* Configure USART1 basic and asynchronous paramters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1 */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IT_RXNE);             //清中断,以免一启用中断后立即产生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 ENABLE);        //使能USART1中断源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1总开关:开启
}
void  USART1_SendData(u8 SendData)
{
    USART_SendData(USART1, SendDat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RESET);
}

楼主:
6、非精确延时函数集[其他文件所需的一些延时放在这里]

DELAY.c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Delay(v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void Delayms(vu32 m)
{
    u32 i;
    for(; m != 0; m--)
        for (i=0; i<50000; i++);
}

楼主:
7、main函数文件

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Kalman.h"
#include <math.h>
#define RESTRICT_PITCH // Comment out to restrict roll to ±90deg instead - please read: http://www.freescale.com/files/sensors/doc/app_note/AN3461.pdf

struct Kalman kalmanX, kalmanY, kalmanZ; // Create the Kalman instances

/* IMU Data MPU6050 AND HMC5883 Data*/
int accX, accY, accZ;
int gyroX, gyroY, gyroZ;
int magX, magY, magZ;

double roll, pitch, yaw; // Roll and pitch are calculated using the accelerometer while yaw is calculated using the magnetometer

double gyroXangle, gyroYangle, gyroZangle; // Angle calculate using the gyro only 只用陀螺仪计算角度
double compAngleX, compAngleY, compAngleZ; // Calculated angle using a complementary filter  用电磁计计算角度
double kalAngleX, kalAngleY, kalAngleZ; // Calculated angle using a Kalman filter    用kalman计算角度

//uint32_t timer,micros; //上一次时间与当前时间
uint8_t i2cData[14]; // Buffer for I2C data

#define MAG0MAX 603
#define MAG0MIN -578

#define MAG1MAX 542
#define MAG1MIN -701

#define MAG2MAX 547
#define MAG2MIN -556

#define RAD_TO_DEG 57.295779513082320876798154814105  // 弧度转角度的转换率
#define DEG_TO_RAD 0.01745329251994329576923690768489 // 角度转弧度的转换率

float magOffset[3] = { (MAG0MAX + MAG0MIN) / 2, (MAG1MAX + MAG1MIN) / 2, (MAG2MAX + MAG2MIN) / 2 };
double magGain[3];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系统滴答中断配置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pdatePitchRoll(void);                                    //根据加速计刷新Pitch和Roll数据
void  updateYaw(void);                                            //根据磁力计刷新Yaw角
void  InitAll(void);                                            //循环前的初始化
void  func(void);                                                //循环里的内容
extern void InitMPU6050(void);                                    //初始化MPU6050
extern void InitHMC5883(void);                                    //初始化HMC5883
extern void updateMPU6050(void);                                //Get accelerometer and gyroscope values
extern void updateHMC5883(void);                                //Get magnetometer values
extern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void);                            //串口初始化
extern void USART1_SendData(u8 SendData);                        //串口发送函数
extern void I2C_GPIO_Config(void);                                //I2C初始化函数
/****************************************************************************
* 名    称:int main(void)
* 功    能:主函数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配置
      USART1_Configuration();
      I2C_GPIO_Config();
      InitHMC5883();
    InitMPU6050();
    InitAll();
//    SYSTICK_Configuration();
     while(1)
    {
        func();
      }
}
///*
//系统滴答中断配置
//*/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
//    micros=0;//全局计数时间归零
//     if (SysTick_Config(72000))            //时钟节拍中断时1000ms一次  用于定时
//       {
//        /* Capture error */
////        while (1);
//       }
//}
///*
//当前时间++.为了防止溢出当其大于2^20时,令其归零
//*/
//void SysTickHandler(void)
//{
//     micros++;
//    if(micros>(1<<20))
//          micros=0;
//}
/****************************************************************************
* 名    称: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功    能:系统时钟配置为72MHZ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调用方法:无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

void InitAll()
{
    /* Set Kalman and gyro starting angle */
    updateMPU6050();
    updateHMC5883();
    updatePitchRoll();
    updateYaw();

    setAngle(&kalmanX,roll); // First set roll starting angle
    gyroXangle = roll;
    compAngleX = roll;

    setAngle(&kalmanY,pitch); // Then pitch
    gyroYangle = pitch;
    compAngleY = pitch;

    setAngle(&kalmanZ,yaw); // And finally yaw
    gyroZangle = yaw;
    compAngleZ = yaw;

//    timer = micros; // Initialize the timer
}

void send(double xx,double yy,double zz)
{
    int    a[3];
     u8 i,sendData[12];
    a[0]=(int)xx;a[1]=(int)yy;a[2]=(int)zz;
    for(i=0;i<3;i++)
    {
        if(a[i]<0){
            sendData[i*4]='-';
            a[i]=-a[i];
        }
        else sendData[i*4]=' ';
        sendData[i*4+1]=(u8)(a[i]%1000/100+0x30);
        sendData[i*4+2]=(u8)(a[i]%100/10+0x30);
        sendData[i*4+3]=(u8)(a[i]%10+0x30);
    }
    for(i=0;i<12;i++)
    {
        USART1_SendData(sendData[i]);
    }
    USART1_SendData(0x0D);
    USART1_SendData(0x0A);
}

void func()
{
    double gyroXrate,gyroYrate,gyroZrate,dt=0.01;
    /* Update all the IMU values */
    updateMPU6050();
    updateHMC5883();

//    dt = (double)(micros - timer) / 1000; // Calculate delta time
//    timer = micros;
//    if(dt<0)dt+=(1<<20);    //时间是周期性的,有可能当前时间小于上次时间,因为这个周期远大于两次积分时间,所以最多相差1<<20

    /* Roll and pitch estimation */
    updatePitchRoll();             //用采集的加速计的值计算roll和pitch的值
    gyroXrate = gyroX / 131.0;     // Convert to deg/s    把陀螺仪的角加速度按照当初设定的量程转换为°/s
    gyroYrate = gyroY / 131.0;     // Convert to deg/s

    #ifdef RESTRICT_PITCH        //如果上面有#define RESTRICT_PITCH就采用这种方法计算,防止出现-180和180之间的跳跃
    // This fixes the transition problem when the accelerometer angle jumps between -180 and 180 degrees
    if ((roll < -90 && kalAngleX > 90) || (roll > 90 && kalAngleX < -90)) {
        setAngle(&kalmanX,roll);
        compAngleX = roll;
        kalAngleX = roll;
        gyroXangle = roll;
    } else
    kalAngleX = getAngle(&kalmanX, roll, gyroXrate, dt); // Calculate the angle using a Kalman filter

    if (fabs(kalAngleX) > 90)
        gyroYrate = -gyroYrate; // Invert rate, so it fits the restricted accelerometer reading
    kalAngleY = getAngle(&kalmanY,pitch, gyroYrate, dt);
    #else
    // This fixes the transition problem when the accelerometer angle jumps between -180 and 180 degrees
    if ((pitch < -90 && kalAngleY > 90) || (pitch > 90 && kalAngleY < -90)) {
        kalmanY.setAngle(pitch);
        compAngleY = pitch;
        kalAngleY = pitch;
        gyroYangle = pitch;
    } else
    kalAngleY = getAngle(&kalmanY, pitch, gyroYrate, dt); // Calculate the angle using a Kalman filter

    if (abs(kalAngleY) > 90)
        gyroXrate = -gyroXrate; // Invert rate, so it fits the restricted accelerometer reading
    kalAngleX = getAngle(&kalmanX, roll, gyroXrate, dt); // Calculate the angle using a Kalman filter
    #endif

    /* Yaw estimation */
    updateYaw();
    gyroZrate = gyroZ / 131.0; // Convert to deg/s
    // This fixes the transition problem when the yaw angle jumps between -180 and 180 degrees
    if ((yaw < -90 && kalAngleZ > 90) || (yaw > 90 && kalAngleZ < -90)) {
        setAngle(&kalmanZ,yaw);
        compAngleZ = yaw;
        kalAngleZ = yaw;
        gyroZangle = yaw;
    } else
    kalAngleZ = getAngle(&kalmanZ, yaw, gyroZrate, dt); // Calculate the angle using a Kalman filter

    /* Estimate angles using gyro only */
    gyroXangle += gyroXrate * dt; // Calculate gyro angle without any filter
    gyroYangle += gyroYrate * dt;
    gyroZangle += gyroZrate * dt;
    //gyroXangle += kalmanX.getRate() * dt; // Calculate gyro angle using the unbiased rate from the Kalman filter
    //gyroYangle += kalmanY.getRate() * dt;
    //gyroZangle += kalmanZ.getRate() * dt;

    /* Estimate angles using complimentary filter */
    compAngleX = 0.93 * (compAngleX + gyroXrate * dt) + 0.07 * roll; // Calculate the angle using a Complimentary filter
    compAngleY = 0.93 * (compAngleY + gyroYrate * dt) + 0.07 * pitch;
    compAngleZ = 0.93 * (compAngleZ + gyroZrate * dt) + 0.07 * yaw;

    // Reset the gyro angles when they has drifted too much
    if (gyroXangle < -180 || gyroXangle > 180)
        gyroXangle = kalAngleX;
    if (gyroYangle < -180 || gyroYangle > 180)
        gyroYangle = kalAngleY;
    if (gyroZangle < -180 || gyroZangle > 180)
        gyroZangle = kalAngleZ;

    send(roll,pitch,yaw);
//    send(gyroXangle,gyroYangle,gyroZangle);
//    send(compAngleX,compAngleY,compAngleZ);
//    send(kalAngleX,kalAngleY,kalAngleZ);
//    send(kalAngleY,compAngleY,gyroYangle);

    /* Print Data */
//    //#if 1
//    printf("%lf %lf %lf %lf\n",roll,gyroXangle,compAngleX,kalAngleX);
//    printf("%lf %lf %lf %lf\n",pitch,gyroYangle,compAngleY,kalAngleY);
//    printf("%lf %lf %lf %lf\n",yaw,gyroZangle,compAngleZ,kalAngleZ);
    //#endif

//    //#if 0 // Set to 1 to print the IMU data
//    printf("%lf %lf %lf\n",accX / 16384.0,accY / 16384.0,accZ / 16384.0);
//    printf("%lf %lf %lf\n",gyroXrate,gyroYrate,gyroZrate);
//    printf("%lf %lf %lf\n",magX,magY,magZ);
    //#endif

    //#if 0 // Set to 1 to print the temperature
    //Serial.print("\t");
    //
    //double temperature = (double)tempRaw / 340.0 + 36.53;
    //Serial.print(temperature); Serial.print("\t");
    //#endif
//    delay(10);
}

//****************************************
//根据加速计刷新Pitch和Roll数据
//这里采用两种方法计算roll和pitch,如果最上面没有#define RESTRICT_PITCH就采用第二种计算方法
//****************************************
void updatePitchRoll() {
    // Source: http://www.freescale.com/files/sensors/doc/app_note/AN3461.pdf eq. 25 and eq. 26
    // atan2 outputs the value of -π to π (radians) - see http://en.wikipedia.org/wiki/Atan2
    // It is then converted from radians to degrees
    #ifdef RESTRICT_PITCH // Eq. 25 and 26
    roll = atan2(accY,accZ) * RAD_TO_DEG;
    pitch = atan(-accX / sqrt(accY * accY + accZ * accZ)) * RAD_TO_DEG;
    #else // Eq. 28 and 29
    roll = atan(accY / sqrt(accX * accX + accZ * accZ)) * RAD_TO_DEG;
    pitch = atan2(-accX, accZ) * RAD_TO_DEG;
    #endif
}
//****************************************
//根据磁力计刷新Yaw角
//****************************************
void updateYaw() { // See: http://www.freescale.com/files/sensors/doc/app_note/AN4248.pdf
    double rollAngle,pitchAngle,Bfy,Bfx;

    magX *= -1; // Invert axis - this it done here, as it should be done after the calibration
    magZ *= -1;

    magX *= magGain[0];
    magY *= magGain[1];
    magZ *= magGain[2];

    magX -= magOffset[0];
    magY -= magOffset[1];
    magZ -= magOffset[2];

    rollAngle  = kalAngleX * DEG_TO_RAD;
    pitchAngle = kalAngleY * DEG_TO_RAD;

    Bfy = magZ * sin(rollAngle) - magY * cos(rollAngle);
    Bfx = magX * cos(pitchAngle) + magY * sin(pitchAngle) * sin(rollAngle) + magZ * sin(pitchAngle) * cos(rollAngle);
    yaw = atan2(-Bfy, Bfx) * RAD_TO_DEG;

    yaw *= -1;
}

楼主:
程序说明: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配置
      USART1_Configuration();
      I2C_GPIO_Config();
      InitHMC5883();
    InitMPU6050();
    InitAll();
//    SYSTICK_Configuration();
     while(1)
    {
        func();
      }
}

主函数首先初始化系统时钟、串口、I2C总线、HMC5883磁力计和MPU6050加速计&陀螺仪,这里重点讲InitAll()函数和func()函数

楼主:
void InitAll()
{
    /* Set Kalman and gyro starting angle */
    updateMPU6050();
    updateHMC5883();
    updatePitchRoll();
    updateYaw();

    setAngle(&kalmanX,roll); // First set roll starting angle
    gyroXangle = roll;
    compAngleX = roll;

    setAngle(&kalmanY,pitch); // Then pitch
    gyroYangle = pitch;
    compAngleY = pitch;

    setAngle(&kalmanZ,yaw); // And finally yaw
    gyroZangle = yaw;
    compAngleZ = yaw;

//    timer = micros; // Initialize the timer
}

第4、5两行从传感器中读取原数据,第6行函数根据加速计的值由空间几何的知识刷新Pitch和Roll数据,第7行函数根据复杂计算(这个实在看不懂,大概是磁力计有偏差,一方面进行误差校正,另一方面还用到了kalman滤波的数据,挺麻烦的)其实就是刷新yaw的值。
后面把kalman滤波值、陀螺仪计量值、磁力计计算值都赋值为上面计算的roll、pitch、yaw的值。

楼主:
void func()
{
    double gyroXrate,gyroYrate,gyroZrate,dt=0.01;
    /* Update all the IMU values */
    updateMPU6050();
    updateHMC5883();

//    dt = (double)(micros - timer) / 1000; // Calculate delta time
//    timer = micros;
//    if(dt<0)dt+=(1<<20);    //时间是周期性的,有可能当前时间小于上次时间,因为这个周期远大于两次积分时间,所以最多相差1<<20

    /* Roll and pitch estimation */
    updatePitchRoll();             //用采集的加速计的值计算roll和pitch的值
    gyroXrate = gyroX / 131.0;     // Convert to deg/s    把陀螺仪的角加速度按照当初设定的量程转换为°/s
    gyroYrate = gyroY / 131.0;     // Convert to deg/s

    #ifdef RESTRICT_PITCH        //如果上面有#define RESTRICT_PITCH就采用这种方法计算,防止出现-180和180之间的跳跃
    // This fixes the transition problem when the accelerometer angle jumps between -180 and 180 degrees
    if ((roll < -90 && kalAngleX > 90) || (roll > 90 && kalAngleX < -90)) {
        setAngle(&kalmanX,roll);
        compAngleX = roll;
        kalAngleX = roll;
        gyroXangle = roll;
    } else
    kalAngleX = getAngle(&kalmanX, roll, gyroXrate, dt); // Calculate the angle using a Kalman filter

    if (fabs(kalAngleX) > 90)
        gyroYrate = -gyroYrate; // Invert rate, so it fits the restricted accelerometer reading
    kalAngleY = getAngle(&kalmanY,pitch, gyroYrate, dt);
    #else
    // This fixes the transition problem when the accelerometer angle jumps between -180 and 180 degrees
    if ((pitch < -90 && kalAngleY > 90) || (pitch > 90 && kalAngleY < -90)) {
        kalmanY.setAngle(pitch);
        compAngleY = pitch;
        kalAngleY = pitch;
        gyroYangle = pitch;
    } else
    kalAngleY = getAngle(&kalmanY, pitch, gyroYrate, dt); // Calculate the angle using a Kalman filter

    if (abs(kalAngleY) > 90)
        gyroXrate = -gyroXrate; // Invert rate, so it fits the restricted accelerometer reading
    kalAngleX = getAngle(&kalmanX, roll, gyroXrate, dt); // Calculate the angle using a Kalman filter
    #endif

    /* Yaw estimation */
    updateYaw();
    gyroZrate = gyroZ / 131.0; // Convert to deg/s
    // This fixes the transition problem when the yaw angle jumps between -180 and 180 degrees
    if ((yaw < -90 && kalAngleZ > 90) || (yaw > 90 && kalAngleZ < -90)) {
        setAngle(&kalmanZ,yaw);
        compAngleZ = yaw;
        kalAngleZ = yaw;
        gyroZangle = yaw;
    } else
    kalAngleZ = getAngle(&kalmanZ, yaw, gyroZrate, dt); // Calculate the angle using a Kalman filter

    /* Estimate angles using gyro only */
    gyroXangle += gyroXrate * dt; // Calculate gyro angle without any filter
    gyroYangle += gyroYrate * dt;
    gyroZangle += gyroZrate * dt;
    //gyroXangle += kalmanX.getRate() * dt; // Calculate gyro angle using the unbiased rate from the Kalman filter
    //gyroYangle += kalmanY.getRate() * dt;
    //gyroZangle += kalmanZ.getRate() * dt;

    /* Estimate angles using complimentary filter */互补滤波算法
    compAngleX = 0.93 * (compAngleX + gyroXrate * dt) + 0.07 * roll; // Calculate the angle using a Complimentary filter
    compAngleY = 0.93 * (compAngleY + gyroYrate * dt) + 0.07 * pitch;
    compAngleZ = 0.93 * (compAngleZ + gyroZrate * dt) + 0.07 * yaw;

    // Reset the gyro angles when they has drifted too much
    if (gyroXangle < -180 || gyroXangle > 180)
        gyroXangle = kalAngleX;
    if (gyroYangle < -180 || gyroYangle > 180)
        gyroYangle = kalAngleY;
    if (gyroZangle < -180 || gyroZangle > 180)
        gyroZangle = kalAngleZ;

    send(roll,pitch,yaw);
//    send(gyroXangle,gyroYangle,gyroZangle);
//    send(compAngleX,compAngleY,compAngleZ);
//    send(kalAngleX,kalAngleY,kalAngleZ);
//    send(kalAngleY,compAngleY,gyroYangle);
}

5、6两行获取传感器原数据
8~10行计算两次测量的时间差dt[因为我采用很多方法试验来计算时间差都不奏效,所以最终还是放弃了这种算法,还是用我原来的DMP算法,DMP对水平方向的很好,z方向的不好,要用磁力计来纠正!可以参考这里面的算法!]
13~56行是用kalman滤波来求当前的3个角并稳值
60~62行是用陀螺仪的角速度积分获得当前陀螺仪测量的3个角度值
67~70行使用互补滤波算法对磁力计当前测量3个角的值进行计算
72~78行是稳值
81行是串口发送

楼主:
PS:总的来说按照arduino的代码进行照抄移植成c语言版的,当前卡在了如何较为准确的计算dt,即:两次测量的时间差(这里为了测试我给了dt一个定值0.01s,这是很不准确的做法!!!)[我采用定时器的方法总是会莫名的跑偏,我想可能是中断的影响,好吧,还是用原来实验的DMP吧,这个算法看似高大上,其实比较占MCU的资源啦,自带的DMP也存在一些缺陷,对水平方向的偏角测量较为精准,误差在1°左右,而在z轴方向上的误差较大,容易跑偏,所以还要用磁力计进行纠正Z轴的测量值~]

楼主:
PS:相关链接

GitHub上面的基于arduino的工程:https://github.com/TKJElectronics/Example-Sketch-for-IMU-including-Kalman-filter.git
3轴加速计网页pdf版使用详细资料(公式,计算):http://www.freescale.com/files/sensors/doc/app_note/AN3461.pdf
加速计和磁力计倾斜补偿算法网页pdf资料:http://www.freescale.com/files/sensors/doc/app_note/AN4248.pdf
上述工程代码(你得自己解决dt问题):http://pan.baidu.com/s/1gdlATFH
MPU6050寄存器中文版:http://pan.baidu.com/s/1gdIKUK7
MPU6050中文资料:http://pan.baidu.com/s/1bnkxjhP
MPU6050数据轻松分析(基于arduino的kalman滤波讲解含代码):http://pan.baidu.com/s/1eQvMtX4
pitch yaw roll 相关知识(1):http://blog.163.com/vipwdp@126/blog/static/150224366201281935518196/
pitch yaw roll 相关知识(2):http://www.cnblogs.com/wqj1212/archive/2010/11/21/1883033.html
pitch yaw roll 相关知识(3):http://www.cnblogs.com/tclikang/archive/2012/11/09/2761988.html
四元数与欧拉角知识:http://www.cnblogs.com/wqj1212/archive/2010/11/21/18830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