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C6000 定时器0中断问题

楼主(2020-01-01):
1.定时器中断IFR中标志位置1了,进不去中断,是不是中断向量表的问题?
2.手动清楚IFR中INT14标志位,再也不置位了,是怎么回事?

         timer0_initial();
         //INTR_GLOBAL_DISABLE();
         INTR_GLOBAL_ENABLE();
         INTR_MAP_RESET();
         INTR_ENABLE(14);
         ISTP=0x00000000;
         TIMER_START(0);

        while(1)
        {
                 if(INTR_CHECK_FLAG(14) == 1)
                 {
                        INTR_CLR_FLAG(14);   //此处清零后,再也不进来了
                        a = 1;
                 };
        }

你涉及到中断嵌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请查看相关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893464-1-1.html

大哥,能提供个Mcbsp+DMA的例子吗?

网友B:
我用CSL也在调试中

@yy005566 :我也解决了,不过其实还是糊里糊涂的,就是CSL-initial()这个函数没用好
@yy005566 :前不久调试通过了。
我解决了,需要找我

楼主(2020-03-10):
引用 网友B:
我用CSL也在调试中

有机会可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