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C6000的定时器运用(二)

楼主(2020-01-01):
众多的主控芯片都有定时器,定时器的运用也无非是设置定时时间,到时间了产生中断,然后在中断里干一件事情。如果按这种思路说起来,好像C6000的定时器也跳不出这个定式。当然C6000的定时器还可以计数外来事件个数,和产生脉冲信号。让定时器干什么事情的区别,就在于控制寄存器的配置状况,按照功能需求和所能完成的事项来配置。
  在我的项目里也是当做一个普通的定时器来使用,没有开发出他如此多的功能,实现方式如下:
   首先要对其初始化,初始化的过程在上一节里面已经介绍了,代码如下:
void TIMER_Init(void)
{
  TIMER_Config myTimerConfig;
  hTimer = TIMER_open(TIMER_DEV0, TIMER_OPEN_RESET);
  TIMER_getConfig( hTimer, &myTimerConfig);
  myTimerConfig.ctl &= 0xff3f;
  myTimerConfig.ctl |= 0x3c0;
  myTimerConfig.prd  = 0x200;
  myTimerConfig.cnt = 0x00000000;
  TIMER_config(hTimer, &myTimerConfig);
  IRQ_enable(TIMER_getEventId(hTimer));
}

   定时周期寄存器prd,可以根据需要,修改定时周期。
   然后在定时中断interrupt void timer0_isr()中完成需要完成的事项。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在中断向量列表中要添加上这个中断。

  在主控芯片中,定时器中断是一个重要的内容,但是在C6000中实现起来,好像也没有这么麻烦,但是如果想看中断效果,使用printf会有一定的时间延迟,如果还周到系统中其他因素的影响,则中断时间就更不仅仅是受prd的影响了。具体的情况还要在实际的程序中体现。

网友A(2020-02-07):
DSP C5000和C6000区别大吗?

网友B:
dspc6000.多少钱

网友C:
C6000 DSP bootloader如何使用

网友D:
有用MATLAB中Simulink生成C6000dsp代码的吗?

网友E:
如何使用DSP C6000 cache

网友F:
如何查看C6000的库函数

网友G:
正在用德州仪器(TI)C5000 & C6000系列的DSP

网友H:
不错的资料呢。

网友A:
c6000dsp可以控制电机吗

网友F:
能够下载相关的代码吗

网友B:
怎么添加c6000系列dsp到ccs4.0

网友I:
定时器的开发都比较难。

网友C:
TMS320C54x芯片属于哪类DSP

网友E:
求《TMS320C6000系列DSP编程工具与指南》

网友D:
c6000怎么把启动设置为flash模式

网友J:
《TMS320C6000 DSP实用技术与开发案例》书中讲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TMS320C6000 DSP实用技术与开发案例》书中讲到的

看书好啊  欢迎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