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请问MM32F031C6T6如何配置外部晶振?

楼主(2020-01-01):
   在 MM32F031x4x6_q.h 里 #define HSE_Value    ((uint32_t)8000000)是不是外部只能用8M晶振了? 但是8M 3225封装的比较少用,而其他频点比较常规价格也好点。如果我用其他晶振 比如12M/16M 该怎么改动,我最终是想让系统时钟通过外部晶振PLL得到24/48M.
  在system_MM32F031x4x6_q.c 中有
      //#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
      #define SYSCLK_HSI_48MHz    48000000
     //#define SYSCLK_HSI_72MHz    72000000
    现在我没有挂晶振,应该是用HSI经过PLL得到48M。  如果改为使能 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
    那是代表sysclk就是跑一个8M吗?  要改为外部HSE --》 PLL --》24/48M 该修改哪些地方?

网友A:
例程里面没有嘛?

网友B(2020-02-26):
支持的晶振可以最高30M,应该在初始化时钟里面找配置了吧。

网友C:
宏定义重新注释一下即可, 示意如下:
#define SYSCLK_FREQ_HSE    HSE_VALUE
//#define SYSCLK_HSI_48MHz    48000000
//#define SYSCLK_HSI_72MHz    72000000

网友D:
看手册和头文件,有没有时钟源的配置函数。

网友E:
应该有使能函数吧

网友F:
没有库函数用于选择时钟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