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F/UHF振荡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0-01-01):
某实战书籍上,有个振荡器,原理图如下:

大约振荡在345MH在。

如何解释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这本书上是这样讲解工作原理的:如下面第一个图(图(b))所示,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ic,哪怕只是稍微滞后ie一点,基极电流也会比较大的相位超前。
如下面第二个图示,对于荣幸负载,发射极电流ie超前ve=vb大约是90°,ib超前量大于90°。

网友A(2021-01-25):
电容三点式(微调电容 跟反馈电容链並联)?!

网友A:
百度贴吧 里也有类似的图,管子是 场效应 的,只是骨干电路,没接任何东西,
我所纳闷的是,单管电路为何要用 双电源,既然用上 双电源,而电路也能建立出 0V 的 待机电位  了,干嘛还要加个电容而不 直接耦合 ?!

网友A:
作用功放,那个 1nF 的输出耦合电容要改为 50Ω 的电阻,
但是,要让这电路震荡,负载就要偏性(跟随器带 容性负载 有自激之虞),而偏性的同时,阻抗就失配,失配了,反射就会发生,故此也可以说,这震荡器的震荡,借助的是 反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图,交流等效。但是我忘了传输线终端短路是呈电容性还是电感性(待查)。如果是电容性,则就是图示的Ce, ...

早在上世界中叶,有位冯姓大神提出,
一般的 LC震荡器 其实还没进入完全调谐的状态,
要达到 完全调谐 的状态,需引入 共轭匹配,以消除管子寄生参数的影响,
致于 徐大 所指的 相位分析 到底是甚么来着,我当然不晓得,他解释了我也不可能立马就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