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敏电阻电路保护问题

楼主(2020-01-01):
Ui的电压有时候会高于压敏电阻的最高耐压值,当然也会高于供电芯片的最大电压。如果加上图中的二极管(反向耐压高于Ui),Ui如果电压再过高的话,则压敏电阻还会被击穿吗?供电芯片还会烧坏吗?多谢!!!

网友A(点评):
没看到你的图

网友B:
设计思路各个电路采取不同方法,比如单片机用电流小,耐压低,有很多环节可以串电阻,低压侧单独处理。功率器件,采用电容加压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思路各个电路采取不同方法,比如单片机用电流小,耐压低,有很多环节可以串电阻,低压侧单独处理。功率 ...

多谢。。

网友C:
像压敏这种东西每次超过额定电压,都会有损伤的,降额使用

网友D:
二极管D1串联一个保险丝更好。

网友E:
压敏老化比较快,建议成本允许可以再加TV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压敏这种东西每次超过额定电压,都会有损伤的,降额使用

我的意思是加上二极管后,还会对压敏电阻有损坏吗?二极管应该是没有反向电流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压敏老化比较快,建议成本允许可以再加TVS

我的意思是加上二极管后,还会对压敏电阻有损坏吗?二极管应该是没有反向电流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D1串联一个保险丝更好。

我的意思是加上二极管后,还会对压敏电阻有损坏吗?二极管应该是没有反向电流的啊。。。

网友D(点评):
如果Ui为正,压敏电阻和芯片都得不到电压,当然压敏电阻也不会损坏,可这样有啥用呢?芯片没有电压,也不会工作。不知楼主啥意思。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芯片供电有其他的电源。如果给芯片供电的电源突然断电,则Ui会反供电给压敏电阻和供电芯片,这个反供电太高,供电芯片受不了。所以想加个二极管。如您所说,下次我做个试验看看行不行。多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加上二极管后,还会对压敏电阻有损坏吗?二极管应该是没有反向电流的啊。。。 ...

压敏的损坏和二极管没有关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加上二极管后,还会对压敏电阻有损坏吗?二极管应该是没有反向电流的啊。。。 ...

楼主,供电方向到底是从Ui到供电芯片?或者相反,从供电芯片到Ui???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压敏的损坏和二极管没有关系

如果Ui过高的话,加上二极管后,压敏电阻还会损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供电方向到底是从Ui到供电芯片?或者相反,从供电芯片到Ui???

芯片供电有其他的电源。如果给芯片供电的电源突然断电,则Ui会反供电给压敏电阻和供电芯片,这个反供电太高,供电芯片受不了。所以想加个二极管。如您所说,下次我做个试验看看行不行。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