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24FJ128GC010 为何编程验证完成却提示目标器件未准备好调试需检查 配置位设置?

楼主(2020-01-02):
PIC24FJ128GC010 为何编程验证完成却提示目标器件未准备好调试需检查 配置位设置?
Device Erased...

编程中...

以下存储器区域将被编程:
程序存储器: 起始地址 = 0x0, 结束地址 = 0x5ff
配置存储器
编程/验证完成
目标器件未准备好调试。请在继续进行之前检查你的配置位设置然后编程器件。
// PIC24FJ128GC010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 'C' source line config statements
// CONFIG4
#pragma config DSWDTPS = DSWDTPS1F      // Deep Sleep Watchdog Timer Postscale Select bits (1:68719476736 (25.7 Days))
#pragma config DSWDTOSC = LPRC          // DSWDT Reference Clock Select (DSWDT uses LPRC as reference clock)
#pragma config DSBOREN = ON             // Deep Sleep BOR Enable bit (DSBOR Enabled)
#pragma config DSWDTEN = ON             // Deep Sleep Watchdog Timer Enable (DSWDT Enabled)
#pragma config DSSWEN = ON              // DSEN Bit Enable (Deep Sleep is controlled by the register bit DSEN)
#pragma config RTCBAT = ON              // RTC Battery Operation Enable (RTC operation is continued through VBAT)
#pragma config PLLDIV = DIS             // PLL Input Prescaler Select bits (PLL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I2C2SEL = PRI            // Alternate I2C2 Location Select bit (I2C2 is multiplexed to SDA2/RA3 and SCL2/RA2 )
#pragma config IOL1WAY = ON             // PPS IOLOCK Set Only Once Enable bit (Once set, the IOLOCK bit cannot be cleared)

// CONFIG3
#pragma config WPFP = WPFP127           // Write Protection Flash Page Segment Boundary (Page 127 (0x1FC00))
#pragma config SOSCSEL = ON             // SOSC Selection bits (SOSC circuit selected)
#pragma config WDTWIN = PS25_0          // Window Mode Watchdog Timer Window Width Select (Watch Dog Timer Window Width is 25 percent)
#pragma config BOREN = ON               // Brown-out Reset Enable (Brown-out Reset Enable)
#pragma config WPDIS = WPDIS            // Segment Write Protection Disable (Disabled)
#pragma config WPCFG = WPCFGDIS         // Write Protect Configuration Page Selec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WPEND = WPENDMEM         // Segment Write Protection End Page Select (Write Protect from WPFP to the last page of memory)

// CONFIG2
#pragma config POSCMD = NONE            // Primary Oscillator Select (Primary Oscillator Disabled)
#pragma config WDTCLK = LPRC            // WDT Clock Source Select bits (WDT uses LPRC)
#pragma config OSCIOFCN = OFF           // OSCO Pin Configuration (OSCO/CLKO/RC15 functions as CLKO (FOSC/2))
#pragma config FCKSM = CSDCMD           // Clock Switching and Fail-Safe Clock Monitor Configuration bits (Clock switching and Fail-Safe Clock Monitor are disabled)
#pragma config FNOSC = FRCDIV           // Initial Oscillator Select (Fast RC Oscillator with Postscaler (FRCDIV))
#pragma config ALTADREF = AVREF_RA      // External 12-Bit A/D Reference Location Select bit (AVREF+/AVREF- are mapped to RA9/RA10)
#pragma config ALTCVREF = CVREF_RA      // External Comparator Reference Location Select bit (CVREF+/CVREF- are mapped to RA9/RA10)
#pragma config WDTCMX = WDTCLK          // WDT Clock Source Select bits (WDT clock source is determined by the WDTCLK Configuration bits)
#pragma config IESO = ON                // Internal External Switchover (Enabled)

// CONFIG1
#pragma config WDTPS = PS32768          // Watchdog Timer Postscaler Select (1:32,768)
#pragma config FWPSA = PR128            // WDT Prescaler Ratio Select (1:128)
#pragma config WINDIS = OFF             // Windowed WDT Disable (Standard Watchdog Timer)
#pragma config FWDTEN = WDT_HW          // Watchdog Timer Enable (WDT enabled in hardware)
#pragma config ICS = PGx1               // Emulator Pin Placement Select bits (Emulator functions are shared with PGEC1/PGED1)
#pragma config LPCFG = OFF              // Low power regulator control (Disabled - regardless of RETEN)
#pragma config GWRP = OFF               // General Segment Write Protec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GCP = OFF                // General Segment Code Protect (Code protection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JTAGEN = ON              // JTAG Port Enable (Enabled)

// #pragma config statements should precede project file includes.
// Use project enums instead of #define for ON and OFF.

楼主:
检查原因是购买的开发板厂家给的原理图主芯片引脚定义不一致。PGED1引脚位置不对。

网友A:
能正常烧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检查原因是购买的开发板厂家给的原理图主芯片引脚定义不一致。PGED1引脚位置不对。 ...

喔,这样啊

楼主(2020-04-08):
我还有两个新问题贴能帮我解决一下吗?有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