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使用PIC33EP单片机开启PWM1H/L和PWM2H/L的时候,PWM3H/L不能当普通输出使用了

楼主(2020-01-02):
芯片上电时,不开启PWM的话是PWM3的IO端口是可以当正常输出使用的,一开启PWM1和PWM2,PWM3的IO就被拉低了,软件无法拉高,这是为什么,是可以配置的吗

楼主:
没人吗兄弟们

楼主:
已解决,原来是IOCON3 也就是PWM3的IO控制寄存器没有配置成由IO控制

网友A:
IOCON1/2/3 这3个寄存器分别控制PWM1/2/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