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问大师们这是什么型号单片机

楼主(2020-01-02):
请问大师们这是什么型号单片机

网友A:
不太好搞清呀

网友B:
大湿估计也不行了~

网友C:
不好找吧

网友D(2020-02-12):
这个脚位的芯片我知道,可以联系我

网友E:
我知道的有点类似的  但是确实不太一样  !

网友F:
我知道的有点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脚位的芯片我知道,可以联系我

什么型号的

网友G(2020-06-10):
小家电上用的多,估计是OTP的吧,芯片上不刻字的

楼主:
谢谢啦,哪家公司的可以告诉一下吗

楼主:
谢谢啦,可以告诉是哪家公司的吗

楼主:
谢谢啦 是哪家公司的

网友D(2020-08-19):
引用 楼主:
谢谢啦 是哪家公司的

晶哲科技  18651580183 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