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海水淡化预处理过滤器

楼主(2020-01-02):
海水由于其含盐量非常高,而不能被直接使用,目前主要采用两种方法淡化海水,即蒸馏法和反渗透法。蒸馏法主要被用于特大型海水淡化处理上及热能丰富的地方。反渗透膜法适用面非常的广,且脱盐率很高,因此被广泛使用。淡化后的水质甚至优于自来水,这样就可供工业、商业、居民及船舶、舰艇使用。
在海水淡化领域中,预处理是保证反渗透系统长期稳定运行的关键。反渗透系统需要较好的预处理,降低海水浊度,防止细菌、藻类等微生物的生长,才能保证出水水质。如果进水水质差,产水率就非常低。因此,海水在进入反渗透膜装置之前必须进行海水淡化预处理过滤。
秦皇岛世纪源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专业生产传统自清洗过滤器的换代产品-----双级智控压差过滤机,是我公司专利产品,作为传统压差过滤器、自清洗过滤器的替代产品,具有“真正的全自动高压反冲洗、无需人工干预;冲洗无死角;过滤精度2um-200um;滤网不需更换终身使用”等显著优点,并为海水淡化预处理研制了新型耐海水材质滤网,详细介绍如下:

产品相关类别:水净化设备、水过滤设备、水处理设备、自清洗过滤器、全自动反冲洗过滤器、压差过滤器、水过滤器、高精度过滤器、海水淡化预处理过滤器。
可作为多介质过滤、盘式过滤器、砂滤器、砂滤池的替代产品。
技术特点
1.过滤精度高,出水水质稳定。
2.通过自身的检索和应变功能,实现自动反冲洗,可应对不稳定的水质波动,无需人工
干预。
3.海水淡化预处理过滤器控制系统反应灵敏,运行精确,具有压差和时间双重设定功能,可以根据不同水源和
过滤精度灵活调整反洗压差或时间设定值。
4.清洗高效、彻底,滤网可完全恢复初始状态,因而可终身使用,无需更换。
5.反冲洗的同时不中断正常产水,连续运行,稳定可靠。
6.反冲洗历时短,反洗水耗仅为正常产水量的0.001~0.002%,省水、省电,节约能源
7.结构设计紧凑合理,占地面积小,安装移动灵活方便。
8.设备易损件少,无耗材,运行维护费用低,操作管理简单。
9.应用领域广,可适用不同原水水质和用水要求
技术创新点
1.海水淡化预处理过滤器首次采用耐海水材质烧结滤网,强度大、精度高、耐腐蚀,最高过滤精度可达2微米
2.采用专利技术的内部机械结构,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高压反冲洗功能,滤网外部高压反洗与内部自吸排污相结合,可轻松彻底地清除滤网截留的杂质,清洗无死角,通量无衰减,保障了过滤效率和长久的使用寿命。
3.清洗压差信号采用压力变送器传递,信号检测传递更精确。
4.传动装置采用内装式,与过流部件密封隔离,并设计有脱扣保护功能,防止电机或机体部件损坏,运行稳定可靠。
5.排污口依靠水力密封,无需电磁阀或其它易损密封件,简单实用。
6.进出水口法兰设计为活动结构,可任意旋转调节螺孔方向,方便现场安装。
7.内部防腐采用特殊无毒防腐材料,具有良好的耐候性、耐酸碱、耐盐雾、防霉等性能
8.电器采用集成控制模式,并可以实现远程控制。

网友A:
反渗透原理
反渗透法通常又称超过滤法,该法是利用只允许溶剂透过、不允许溶质透过的半透膜,将海水与淡水分隔开的。在通常情况下,淡水通过半透膜扩散到海水一侧,从而使海水一侧的液面逐渐升高,直至一定的高度才停止,这个过程为渗透。此时,海水一侧高出的水柱静压称为渗透压。如果对海水一侧施加一大于海水渗透压的外压,那么海水中的纯水将反渗透到淡水中。反渗透法的最大优点是节能。它的能耗仅为电渗析法的1/2,蒸馏法的1/40。因此,从1974年起,美日等发达国家先后把发展重心转向反渗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