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光耦电路。

楼主(2020-01-02):
请问,如果VCC和VDD电压不同的话,假如系数为1,流过R1的电流和流过R3的电流还相等吗?

xch
也许从来就没相等过
xch
差多少算相等?

楼主:
这个光电二极管流过电流的大小是否仅取决于LED的发光程度?与电源VCC和R1,VDD和R3 有关吗?

网友A:
PD2光电二极管流过电流的大小取决于LED的发光程度;而且与电源VCC和R1,VDD和R3 有关。
如果,VCC = VDD,R1= R3,则 Ip1 = Ip2.

网友B:
和那个电压关系不大

搞错了。电流与电源VCC和R1,VDD和R3 无关。
搞错了。与电源VCC和R1,VDD和R3 无关。
一定与电源VCC和R1,VDD和R3 有关。参考7楼仿真。

楼主:
大佬们 能否讨论下到底与没有关系····

搞错了。电流与电源VCC和R1,VDD和R3 无关。
一定与电源VCC和R1,VDD和R3 有关。参考7楼仿真。

网友C:
有关系还隔离个毛?

搞错了。电流与电源VCC和R1,VDD和R3 无关。
一定与电源VCC和R1,VDD和R3 有关。参考7楼仿真。

网友A:
一定与电源VCC和R1,VDD和R3 有关。参考下面仿真:

这个仿真错误。
输出包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与电源VCC和R1,VDD和R3 有关。参考下面仿真:

好的, 后期我做试验实践试试。

网友D:
楼上仿真的电阻R1A,R3A取值有问题。应该理论上与电压关系不大。计算公式中不会有电源电压的。

网友E:
建议7楼实际接一个电路测试。在5V~12V供电时(就是保证光耦、运放都能工作于线性区),输出应该跟电压关系不大了。

网友F:
理论上相等。

网友A:
7楼仿真错误!不好意思。R1与R3电流相等,与VCC、VDD、R1,R3大小无关。下面改正:

网友G:
1.成本问题,这个光耦价格比较高,比PC817高多了;
2.这个光耦布线时,隔离不大好弄;
3.我用PC817,加软件标定,把标定用的系数写入EEPROM,目前用下来可以。

pc817:2.00~5.00元; HCNR201:5.00~10.00元

网友A:
引用 网友G:
1.成本问题,这个光耦价格比较高,比PC817高多了;
2.这个光耦布线时,隔离不大好弄;
3.我用PC817,加软 ...

可以用2个独立光耦构成线性隔离电流。这个成本不高 :

网友H:
用两个非线性光耦搭建隔离运放有两个问题:1、光耦必须有较宽的线性区域。两个光耦一定要筛选,必须传导率和温度曲线完全相符才行,2、想高精度就得再标定一下的放大曲线(光耦再怎么筛选,传导率曲线一定有差异,每台设备都必须标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2个独立光耦构成线性隔离电流。这个成本不高 :

目前我用PC817B,一块板子用4个,实际用下来发现:整盘的光耦,大部分CTR比较接近,但无法避免有一部分偏离太大。我是采用Vo=a*Vi+b来标定,每块板子单独标定,当a<0.9或a>1.1时,更换光耦。
我还特意做了个筛选光耦的测试架,贴片之前不测试,标定之后发现偏离太大的,更换光耦时测试一下,选不同电流下CTR比较接近的更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目前我用PC817B,一块板子用4个,实际用下来发现:整盘的光耦,大部分CTR比较接近,但无法避免有一部分偏 ...

可以试一试线性化方法:光耦输出侧三极管c、e两端,并联一个电阻再串联一个电阻代替原来的c、e端。
其实,如果是为了测量交流220V市电。可以用电流互感器隔离,线性很好。就是体积稍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一试线性化方法:光耦输出侧三极管c、e两端,并联一个电阻再串联一个电阻代替原来的c、e端。
其实, ...

测的是可控硅移相触发整流之后的直流电压、电流,用灯泡作负载,可以让灯泡从灯丝微微发红到全亮变化,中间无跳变、闪烁。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目前我用PC817B,一块板子用4个,实际用下来发现:整盘的光耦,大部分CTR比较接近,但无法避免有一部分偏 ...

你这个廉价光耦隔离方法传输的误差有多少? 传输的信号范围是多大? 例如10%~90%以内的精度.还有温度变化导致的误差增加多少?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廉价光耦隔离方法传输的误差有多少? 传输的信号范围是多大? 例如10%~90%以内的精度.还有温度变化导 ...

0-5V,精度2%,完全满足我的要求

网友J:
必须要做很多假设:
Vin输入在U1的输入范围之内;
PD1和PD2性能一致;
PDF1和PD2对于LED的接收效率一致;
LED没有因为R1,Vin的关系没有饱和;
PD1,PD2的接收没有饱和;
R3经过Ip2之后,没有超过U3允许的线性输入范围;

即使是这样,还要保证流经PD1和PD2 的暗电流相等,才可以说:Ip1和iP2可以相等
光敏接收管在偏置电压下生成暗电流,该暗电流对于温度敏感
R1,R3越大,暗电流影响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