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样和保持电路,请教大家。

楼主(2020-01-02):
各位大家好,请问下 这个运放组成的抽样和保持电路,这个反馈回路是怎么分析呢,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你要是做芯片的话要仔细分析
应用的话就不用讨论了

网友B:
采样保持电路, 没有什么反馈电流,  所以这个电阻并不起反馈比例作用, 就是跟随器
大概只在异常条件起作用

网友C:
大致分析:第一级运放输入阻抗高,减少对采集信号的影响,开关即抽(采)样,小电容保持采样信号的电平,匹配DAC的转换时间。

网友D:
取样期间,开关闭合,二级运放的正输入端跟随输入信号,相当于电容电压等于输入信号,30K电阻没有电流,二个运放的负端同相,同电位,当保持时,开关断开,电容保持不变,二级运放的输入保持跟随电容电压,一级运放的输出跟随当前输入信号,30K电阻有电流通过。但最后输出的电压就是电容电压。(即早前取样的电压)。此二运放均是闭合工作状态。

网友D:
估计0.9US趋于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取样期间,开关闭合,二级运放的正输入端跟随输入信号,相当于电容电压等于输入信号,30K电阻没有电流,二 ...

感谢您的回答,。我能明白您说的,那这30K电阻是什么作用呢?去掉是不是也可以的。

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采样保持电路, 没有什么反馈电流,  所以这个电阻并不起反馈比例作用, 就是跟随器
大概只在异常条件起作用 ...

好像没有放大倍数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取样期间,开关闭合,二级运放的正输入端跟随输入信号,相当于电容电压等于输入信号,30K电阻没有电流,二 ...

可是S/H 输入也是有信号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取样期间,开关闭合,二级运放的正输入端跟随输入信号,相当于电容电压等于输入信号,30K电阻没有电流,二 ...

输出应该有两部分信号吧!输入信号+S/H输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输出应该有两部分信号吧!输入信号+S/H输入

输出电压还是电容保持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输出电压还是电容保持电压。

输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是电容电压。

那岂不是没有输入什么事

在保持阶段,没什么输入什么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岂不是没有输入什么事

有30K电阻,在取样与保持切换时,没有过充效应。有利于平稳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