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25uA超低静态电流36V/3.5A同步降压SCT2430A

楼主(2020-01-02):
特点:
• 3.8V-36V (38V 绝对最大值)  宽输入电压范围

• 连续输出电流:高达 3.5A

• 反馈参考电压: 0.8V ±1%

• 上管/下管 MOSFET Rdson: 50mΩ/25mΩ

• 轻负载下脉冲跨周期调制(PSM Mode)

• 待机静态电流: 25uA

• 最小导通时间: 100ns

• 内置软启动时间: 4ms

• 可调开关频率 100KHz to 2.2MHz

• 外部时钟同步

• 抖频FSS抑制电磁干扰EMI

• 精密的使能电压,可编程UVLO阈值和迟滞

• 支持低压差LDO工作模式

• 支持负电压降压转化设计

• 输出过压保护

• 过热保护170
o
C

• ESOP-8 封装

描述:
SCT2430A是一款输出电流高达5A的高功率密度全集成同步降压DCDC转换器。其输入电压范围为3.8V到36V,可支持高达38V的瞬态过冲电压,减轻了对输入端浪涌保护设计的要求。SCT2430A提供100kHz到2.2MHz可调节开关频率,可根据不同应用需求优化转换效率或减小外围器件尺寸。转换器可与外部时钟同步,支持的同步频率范围为100kHz到2.2MHz。SCT2430A采用峰值电流控制模式,可实现在脉宽调制模式(PWM) 与脉冲跨周期调制模式(PSM) 间的平滑切换确保快速有效的动态响应。睡眠模式下静态电流为25μA,可满足用户轻载高效的应用需求。SCT2430A上管MOSFET的最小导通时间为100ns,同时支持输入输出低压差LDO工作模式。转换器内部集成的频谱扩展技术(FSS)可有效抑制电磁干扰(EMI)。在保护设计方面,SCT2430A提供峰值电流限制和过流打嗝(hiccup)保护,过热关断保护,输出过压保护以及输入欠压保护,为实际应用的安全性提供了多重保障。SCT2430A提供工业通用的8个管脚的ESOP-8封装,管脚简单,为用户小型化设计提供了简洁的电源解决方案。

应用:
电动工具,四轴飞行器,航模,GPS系统,车充,LCD显示,USB PD,USB充电, 工业医疗电源系统,光通讯网络,汽车

典型应用框图

规格书:

用了一下sct2630,试图36V输入,12V输出,驱动1.5A风扇。按手册的参数不知道哪里还有纰漏,爱烧芯片。不知道有没有技术支持。

网友A:
可以在PCB上替换TPS54331但要换改变几个电阻/电容。。

网友B:
好象性能不错,  有没有输入范围更宽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象性能不错,  有没有输入范围更宽的器件?

您好,芯洲的电源同步降压DCDC转换差不多是下面的选型方案
• 18V 2A/3A/6A/8A/10A/12A
• 32V 2A/3A
• 40V 1A/3.5A/5A/6A
• 60V 1A/2A/3A
• 100V 1A /2A

网友B:
这是一系列有多个型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系列有多个型号吧

嗯嗯

网友C(2021-08-24):
2020年还有这公司的淘宝店,比较实惠。2021这家淘宝店就没了,芯片全面涨价,价格是2020年的2~3倍。
这种芯片又不是不可替代,涨这么离谱,换其他品牌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