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电路干扰如何避免?

楼主(2020-01-02):
最近用到一个传感器,类似接近传感器,电平输出型。

探测到东西接近时,输出高电平,会持续一段时间(最大2S),,无负载能力。输出接三极管基极,进行电平转换,然后进MCU的外部中断引脚,实现外部中断,MCU响应中断处理函数。

MCU引脚设置为上升沿触发。

目前碰到的问题如下:

偶尔会有误触发,MCU响应中断,造成不必要的处理过程,给用户使用带来困扰。

最开始想着是电源干扰,但是电池供电,不存在干扰。

目前软件上的做法是做防抖。但还是偶尔会出现。

大家有什么建议?

最好不要用晶体管,晶体管驱动是需要带载能力的,用MOSFET才好。

网友A:
要根据传感器特性做防抖,另外最好找一找干扰源是啥

网友B:
程序用状态机,只在某个状态去读取。其他状态就是不要的。
如果是上限和下限,防碰撞之类的。不用中断,用软件去判断,例如持续100ms的的高电平,是有效的。持续100ms的低电平是有效的,进行滤波。

if(gpio)
{
   if(++high_acc>T_SET_High)   x=1;
   low_acc=0;
}
else
{
   if(++low_acc>T_SET_Low) x=0;
   high_acc=0
}

我软件滤波都是这么弄。
至于硬件,你那个电平转换的三极管,下拉电阻多少的。电阻要下降。电路图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用状态机,只在某个状态去读取。其他状态就是不要的。
如果是上限和下限,防碰撞之类的。不用中断,用 ...

图中左侧为进入MCU引脚触发中断,右侧为传感器输出信号,兼容两种不同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用状态机,只在某个状态去读取。其他状态就是不要的。
如果是上限和下限,防碰撞之类的。不用中断,用 ...

一开始传感器输出信号是加下拉电阻的,但是发现加了后电平高不上去。所以去掉了。

网友C:
VIn多少?信号电平?不可能一点带载能力都没有吧,哪怕uA级别。另外,你这个图.........

网友D:
确认下传感器输出方式,平时是低电平输出吗

网友B:
bc850,用电压跟随器? 3.3/2M=1.65ua,按datasheet这么小的电流三极管的β取300 基极,na级别就能驱动了。输入阻抗太高了。很容易受干扰的。况且这个电路如果输入电压高于3.3,估计得倒灌到3.3V上去。这电路没看懂。
电平转换,应该是共射放大电路吧。这种输入阻抗低。

网友B:
高电平这样驱动,输入阻抗也低。

这个是经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VIn多少?信号电平?不可能一点带载能力都没有吧,哪怕uA级别。另外,你这个图......... ...

这个图是看着有点别扭吧?这同事画的。我也看着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认下传感器输出方式,平时是低电平输出吗

平时是低电平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bc850,用电压跟随器? 3.3/2M=1.65ua,按datasheet这么小的电流三极管的β取300 基极,na级别就能驱动了。 ...

有道理。

网友E:
试试施密特触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施密特触发器

这个一开始有考虑,但是低功耗应用,根本就不允许放置更多的器件。

网友F:
这个传感器如果离板较远,应该采取抗干扰措施(不要以为电池供电就没有干扰)。
   看图,Gnd直接到传感器去了,这个不应该。-- 肚皮不能亮给别人看的
      可以试试 三个引脚各串 200 ~ 1K 电阻,插座的Vin,Gnd并 104 电容,R13、Gnd也并一粒 104,看它 抗干扰的效果。

另外:P1、P3 引脚不同,做了防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传感器如果离板较远,应该采取抗干扰措施(不要以为电池供电就没有干扰)。
   看图,Gnd直接到传感器去 ...

别人画的图,看实物并没有做防呆设计。

网友C:
Vin?2M太大,看看传感器电路结构及驱动电流,更改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Vin?2M太大,看看传感器电路结构及驱动电流,更改电路吧。

正在研究传感器的电路结构。

网友G:
首先你这个电路P1是输入接口你用NPN当做开关就不对。NPN时,你输入相当于接了一个电阻分压,中间串联的一个二极管,这本身就设计不合理。你最好用光耦。用PNP管也可以,但是三极管驱动电流很小就可以动作,建议你用光耦,同时注意自己信号的频率再加电容电阻滤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正在研究传感器的电路结构。

传感器的内部电路架构,供应商应该是可以提供的

网友B:
高电平这样驱动,输入阻抗也低。

网友I(点评):
这个是经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