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DCDC输出电容容值选择问题

楼主(2020-01-02):
1、请问手册中典型应用给的容值考虑了X7R电容的偏压特性吗?
2、用的是tps54160,如果负载最大0.1A,7V,纹波要求30mV。这个输出电容需要多少容值?

网友A:
要看纹波频率多少,电容选型跟频率有关。

@gaoyang9992006 :谢谢拉
@发顺丰顺丰 :那可以再并联个小一点的。
频率是1.2M的。根据官方的计算软件算了要用22uF的,它也给出型号,是X7R的,不知道我们实际使用是否需要考虑偏压特性再加点容量?

网友B:
TPS54160A 器件是一款带有集成型高侧 MOSFET 的 60V,1.5A,降压稳压器。 电流模式控制.
pwm 方面100kHz 至 2.5MHz 的开关频率,  1.2Mhz 是合适的.

关于陶瓷电容器的偏压特性

材料中电场的情况会对可用容量有影响。
没直流偏置,交流信号让介质中的“固定”电荷来回换向,从而影响材料内的电场分布,“吸附”更多的电荷。AC幅值增加,“电荷”方向和电场越一致,附加的电场强度上升,可用容量增加;但是当介质中固定电荷场强一致之后,这个效益就很小了,所以AC容量特性会饱和。
同理,DC偏置使得介质内的固定电荷产生固定偏转,所以材料的性能会退化。高偏置的强电场让介质定向极化,材料就退回到普通陶瓷的情况了。 所以,在设计一款电容器时,要从材料配方,到外观形状设计,电极形状设计等多个方面去考虑,以将电场环境对电容量的影响控制到最小!
对于单向电压的滤波电容,  偏压特性是比较显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