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ATSAMD21G18系列的单片机 烧录程序的问题

楼主(2020-01-02):
最近刚入手ATSAMD21G8的单片机, 但是焊到板子上后 一直无法下载程序 ,
我用Jlink 连接  ,上电后给SWD接口 一插上Jlink接口调试口后 ,Jlink过几秒钟就挂了,灯不闪了,(无论是外部供电还是Jlink供电 都这样)
无法烧录程序,
检查电源口 没有短路,
请问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给 买回来的芯片写程序,

我对硬件电路有几处怀疑,
1是 外部的32K晶振后面的电容 ,原来是10Pf的电容 我手上只有12Pf的 就换成12PF的电容了,这个不知道会影响不,
2 复位引脚没有加电容,这个在有的单片机上会有影响,不知道这个芯片会不会
3芯片被锁死了吗?

现在我看到SAM BA 可以通过USB或串口烧写程序
但是不知道是否支持这款芯片,
如果用SMA BA烧写的话 是直接买回来就可以烧写呢还是得 先烧写个Boot才能用SAM ba这软件

网友A:
JLINK没用过,我这边调试atsam一般是通过 ATMEL ICE这个工具来的!

网友B:
测试下复位电路是否正常?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Atmel-ICE_UserGuide.pdf
参考这个文档上面SWD接口连接要求

网友C(2025-09-26):
ATSAMD21G18 烧录问题常见原因:1. 未安装正确驱动,需装 Microchip USB 驱动;2. 硬件连接不良,检查 SWD 接口或 USB 线;3. 芯片被锁,需执行擦除操作;4. 烧录工具设置错,MPLAB X 需选对编程器(如 Atmel-ICE)。可尝试重启设备、更新 IDE 版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