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求助帖 使用STC15F2K60S2与max490搭建下载电路 ISP无法识别

楼主(2020-01-02):
检查了好几遍电路了,没有问题啊 是不是STC-ISP不支持422芯片烧写程序呢

楼主:
大佬们请看图

网友A:
看看有没有数据传输过来

网友B:
示波器看下信号波形正常否。MCU是无法识别你的额信号是RS422还是RS232的,但是你给的信号一定要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