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 温漂 表现比较好的 LDO

楼主(2020-01-02):
找了一些 LDO,偶尔有标出一个让人心里打鼓的 温漂系数,但都没有找到 温漂曲线。
   有没有谁用过 温漂表现比较好的 LDO???

xch
LT3085

网友A:
好的LDO温度系数能做到50ppmm

@tyw :辛苦T叔了,虽然没有找到合适的。看样子,只能改别的方案了。
@tyw :T叔,一楼我说的有标出 温漂系数的 就是它,100ppm 按温度范围,就可能超过1%
tyw
@wh6ic :低压差微功耗快速型LDO.pdf这里有
型号、厂家呢???要打个滚才给?俺跪下吧 or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的LDO温度系数能做到50ppmm

50ppm?!那不赶上电压基准了?全温度范围1%的倒是有。

网友A:
我不想说,日本的厂商

@wh6ic : 有两种方式来表示输出的温漂,一种是直接给出来某个温度范围内的输出电压精度范围,这也是大部分芯片原厂采用的方式;一种是给出来输出电压精度曲线,这种测试会比较耗资源,所以很多原厂不愿意做这事儿
赞同。 宁可改方案

楼主:
算了, 不能为了省一条IO脚,大幅提升成本,还是老老实实改 MCU,加多几个 I/O pin

网友C:
上海明达微电子有些型号的LDO的典型温漂参数是30PPM/℃,大部分是50

典型温漂 30ppm,最大温漂是空白。不敢用。 大部分的典型是 50ppm,最大 100ppm,没有看到测试曲线,相对大多LDO,还好吧,但这个单子指标就不够

网友D:
周立功刚刚出了个LDO,貌似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E:
http://www.natlinear.com/index.php?m=&c=product&a=product_item&plt=172

国产100ppm 够不够?

onsemi 也有不错的。

南麟 的 芯片用过几款,都还行。 不过这个单子不行,下次吧。

楼主:
找了粒 国产的 基准 芯片, 20ppm, 三毛多钱,先用着吧。不仅多用一粒芯片,还要将8pin MCU 换成 14pin MCU,极不爽。
    正在鼓动老板将 MCU 平台换成 全温度范围 可以保证 0.8% 精度的 MCU(我想他会屈服的, 可以省两三毛钱嘛)
       什么时候,能有可以当基准的国产 LDO 或者 DCDC 芯片出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找了粒 国产的 基准 芯片, 20ppm, 三毛多钱,先用着吧。不仅多用一粒芯片,还要将8pin MCU 换成 14pin MC ...

能做到,只是市场用量不大,所以没有哪家愿意做

网友G:
不如用电压基准了,追求低电源温漂的意义相对有限,而成本会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