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系列单片机的配置位能否多次配置,如何配置

楼主(2020-01-02):
如题,在使用管脚数少的PIC单片机时,大多数管脚集多种功能于一脚,而管脚的功能受到配置位的影响,那么我在同一个程序中可以对配置位进行多次操作吗,以实现同一程序对各个功能的测试。如果可以,配置位的设置位置放在哪里,现在我看到的程序都是放在最上面的。

网友A:
你说的管脚的功能应该是由PPS选择的吧,跟配置位关系不大

网友B:
管脚复用的意思吗

网友C:
配置位?还是脚位配置?

网友D:
应该可以的,最典型的应用就是软件I2C的SDA引脚,根据需要动态配置为输出或输入。

网友E:
电路固定后,不就功能固定了,你还可以改来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