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MPLAB5.3报错.

楼主(2020-01-02):
别人的项目可以编译成功,换了个路径,修改了个名字,就编译报错了
如图,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没找到这个文件。路径不对。

网友A:
你可以新建个项目,把人家的文件导入到你的新建项目里。

网友B:
1. 用clean and build
2.问一下别人的目录包含是绝对包含还是相对包含。
如果是绝对包含就麻烦了,可能要你指定路径, 不如你重新新建一个项目, 把人家的文件逐一按他的结构加过来吧。

网友C:
新建项目,把需要的原文件放入新建的工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