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施耐德变频器常见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20-01-02):
施耐德变频器全称为“施耐德交流变频调速器”,是由法国施耐德电气集团研发、制造和销售的知名变频器品牌。当然现在市面上大多都是合资的。合资就有一个好处,许多可以通过中文显示出故障,无疑对我们的调试提供了便利。
故障现象:显示OBF,制动过速故障
故障诊断:可分为以下可能;
1.参数未设置正确
2.制动电阻未接好
3.制动电阻损坏或阻值变大
4.变频器内部故障
解决方法:1.按照标准参数设置,或者从正常塔机上拷贝复制,特别是“应用功能-斜坡-减速斜坡自适应”一定要设为“无”
2.“设置-减速时间”不要少于2秒。检查制动电阻接线,要接在PA和PB上;拆下制动电阻,用万用表量其阻值,应该和电阻箱上标明的阻值一致。有可能其中某个电阻丝坏掉导致其总阻值变大,将参数清零重新设一遍。
如果“减速斜坡自适应”设为了无,制动电阻接线盒阻值都正常的话,并且参数清零重新设一遍,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则可能是变频器内部故障。
故障现象:显示PRA,变频器无反应
故障分析:显示PRA安全断电,可分为以下情况:1.+24V和PWR未短接在一起,2.端子块损坏,3,变频器内部电源模块损坏。
解决方法:+24端子和PWR端子一定要短接在一起,否则就会出现PRA,被锁定。
可用万用表量+24和0V之间,是否有24V电压,如果没有,则证明变频器端子块损坏或者电源模块损坏。
故障现象:显示NLP
故障分析:1.PO和PA未短接在一起(90kw以下)
2.PO和PA未连接到直流电抗器(90kw以上)
3.没有进线主电源
4.变频器内部损坏
解决方法:1.对于90KW以下的ATV71。其下方的PAPO默认是有短接片连接的,如果被拆掉或者未接紧,会显示NLP。
2.对于90KW以上的ATV71,其上方的PAPO是需要连接到自带的外置式直流电抗器上,直流电抗器端子不分正负。
3.检查进线电源
故障现象:显示NST
故障分析:1.LI1或LI2损坏,
2.变频器参数设置不正确。
3,变频器有故障。
解决方法:1.通过“监视--输入输出映像--逻辑输入映像”观察点通时对应那个LI1点的状态,如果LI1或LI2,在手柄处于零位时,依然持续有效 (其对应的黑点在上方),则说明LI1或LI2损坏。需维修更换端子板。
2.检查“应用功能——停车设置”内的“停车类型”应为“斜坡停车”。
3.如果端子LI1损坏,则需要更换端子板,如果仅仅是LI2损坏,则可以将LI2上的线拆掉转到LI6上(前提是LI6原来没有被使用),然后“输入输出设置--反转”设为LI6。松开右上角的螺钉,往下拉端子块,即可卸掉,然后更换新的端子块。
**来源于:工控网智造工程师
如有西门子SIEMENS、发那科FANUC、施耐德Schneider、欧姆龙OMRONABB、三菱Mitsubishi、安川Yaskawa、艾默生EMERSON、力士乐Rexroth、伦茨LenzeMOOG等工控电路板/变频器/电源/plc/编码器/制动单元/传感器/s伺服驱动器等维修需求请联系广州鑫锐海船舶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易先生  联系电话:1392271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