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K58S4

楼主(2020-01-02):
怎么用这个芯片做一个电子秤呢,用HX711,再加上3641AS共阴数码管,怎么显示称重重量在数码管上呢

网友A:
STC15W4K58S4从HX711读取数据,然后转为为重量,把转为的结果写到数码管上就可以
你的电路图有设计出来没有?

网友A:
hx711的数据手册里有典型应用电路图,你参考一下
https://www.21icsearch.com/datasheet/hx711/aWRsZ2yYZw==.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