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JFET组成的源极跟随器的疑问

楼主:
如下图所示,JFET组成的源极跟随器。右侧示波器中,红色波形为输出,绿色波形为输入,输出波形相对于输入波形为什么会往下偏移呢?

这是源极跟随器,输出不是跟随输出吗?导致输出波形往下偏移的原因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A(2020-01-02):
c2后面要有负载,c2也要有个限流电阻

网友B:
用晶体管/FET单管做的跟随器本来就是增益<1,虽然可以比较接近1。
这个情况是正常的。

网友C:
最近掀起了jfet的热潮?

网友D:
信书,也别就剩下书..........
任何一个典型单三极管(JFET)的跟随器,其总增益都是小于1而约等于1,所以输入输出有偏移非常正常啊。
输入输出没偏移,那才说明这个仿真软件有问题了。
你大概只记住了源极(射极)跟随器增益等于1,而其实只是约等于而已,反正是小于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晶体管/FET单管做的跟随器本来就是增益

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增益小于1呢?源极电位不是和栅极电位只相差一个VG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信书,也别就剩下书..........
任何一个典型单三极管(JFET)的跟随器,其总增益都是小于1而约等于1,所以 ...

我就是看书上写的,然后仿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增益小于1呢?源极电位不是和栅极电位只相差一个VG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掀起了jfet的热潮?

哈哈 ,刚好对这块不熟,所以就找了本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后面要有负载,c2也要有个限流电阻

C2后面加了电阻试过,还是一样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栅极也是绿色,为什么示波B线基准不在零轴,目前汲极电流多小。代表着C1和R1丶R2时间常数大,而ID几 ...

为什么栅极也是绿色?
可能C1后面才加上去的。
为什么示波B线基准不在零轴?
先前移动过B线的零轴,后面忘记移回去了。
请不要设UTC,否則C1得改小到容抗是0.3×(R1 || R2)即可???
UTC是什么意思呢?C1=0.3×(R1 || R2),怎么来的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C2后面加了电阻试过,还是一样的结果。

我看错了,我以为是直流分量的问题。
tianjx01的回答,差不多吧。1比1的电压跟随器,要用特殊技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看书上写的,然后仿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增益小于1呢?源极电位不是和栅极电位只相差一个VGS吗? ...

Vgs也好,Vbe也好,它不是恒压啊,只是一个小范围变化而已。所以它的增益就小于1。

网友B:
你问的是往下偏移而不是增益小于1?
这种跟随器通常是指交流信号跟随,并不包括直流电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的跟你们想的不一样。他问的是为何输入输出的零轴不是在零伏特。这属于仿真误判,暂态与稳态分不清 ...

我记得单管交流运放,放大出来的波形就是不对称,没运放的好。以前做过实验。

网友F:
仿真显示问题。实际稳态输出不会向下偏移。时间常数C1*(R1//R2)较大,所以仿真需要很久才能上移到正弦波的中间0电平。把R1、R2改为10K电阻就不会向下偏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问的是往下偏移而不是增益小于1?
这种跟随器通常是指交流信号跟随,并不包括直流电位。 ...

增益为何小于1?  0轴为何往下偏移?两个问题

网友B:
你的波形是经过了电容隔离的,已经跟电路的直流特性无关了。
建议更换仿真工具,或直接找元件实际搭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