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怎么采样马达电流~!

楼主(2020-01-02):
用pwm控制电机频率为65khz,假设电路没问题,有啥比较好的采样方式

网友A:
串联电阻,测量电压

网友B:
可以选用测电流的专用IC ,电流不大的话可以直接流过IC ,霍尔原理。

网友C:
串电阻测电压的方式较常见

网友D:
采集有效值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采集有效值不就行了吗?

问题是不知道pwm开通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制电机频率为65khz

问题是不知道pwm开通的时间

楼主:
是频率太快,采样的时候不一定在mos管通道时间,这样情况怎么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电阻,测量电压

但是如此高频率,如何保证采集的时候在mos管开通状态呢

网友A:
串联电阻,测量电压

控制电机的开关频率是65K

那么你的AD转换的1G的采样率,那么65K的频率也是小意思。

另外,添加二极管,电容,积分电路,测量峰值,65K的频率也自然变小了。

网友F:
采样电流,哪有这说法,要么电路电流转电压,单片机采电压。要么专用芯片通讯得到电流值。采集准不准,示波器架上,没有纹波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电阻,测量电压

控制电机的开关频率是65K

是在采样段添加这些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采样电流,哪有这说法,要么电路电流转电压,单片机采电压。要么专用芯片通讯得到电流值。采集准不准,示波 ...

对是转换电压,表述不清楚,用示波器看看先,pwm是硬件确定,所有比较难在mos开通拿瞬间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 核心控制 肯定也是 你自己开发 的吧,

这就简单了:“核心控制” 肯定知道 什么时间 MOS ...

pwm是硬件控制,看过mcu的pwm好像没法获取on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算 PWM 是硬件信号 ,它输出 总要

去 驱动 三相 六开关桥 吧 !用 高速隔离

12v直流有刷的电路图,我贴出来,频率改到25khz了,pwm也是单片机输出的。

楼主:
12v直流有刷的电路图,我贴出来,频率改到25khz了,pwm也是单片机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