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电池管理芯片,求推荐!!!!!

楼主(2020-01-03):
最近的项目要用到充电电池,
对这方面不太熟悉,求各位大佬推荐一下芯片或者这类芯片做的好的公司。
十分感谢!!

网友A:
ME4074AM5G

网友A:
根据你的电池类型 容量 选个合适的 性价比高的

网友B:
你的是镍氢电池,还是锂离子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电池类型 容量 选个合适的 性价比高的

好的,谢谢
另外我最近找了一种超级电容电池,这种跟常规的锂电池使用方面会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镍氢电池,还是锂离子电池?

最近碰到一种超级电容电池,还在研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碰到一种超级电容电池,还在研究

能说下是什么品牌吗,这个主要的应该还是充放电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说下是什么品牌吗,这个主要的应该还是充放电控制。

你是说电容电池吗,这个也没什么品牌,我随便在阿里巴巴找了一个

网友C:
我这边有: QQ  261533324

网友D(2020-02-03):
提供电池种类,电池串并联数量,输入电压范围,充电电流或充电时间的要求等。

网友D:
如果是单节或双节超级电容,可以考虑使用具有均衡功能的超级电容充电芯片CN3125。
CN3125是具有恒流∕恒压功能的充电芯片,输入电压范围2.7V到6V,能够对单节或双节超级电容进行充电管理。CN3125内部有功率晶体管,不需要外部阻流二极管和电流检测电阻。CN3125只需要极少的外围元器件,非常适合于便携式应用的领域。
热调制电路可以在器件的功耗比较大或者环境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将芯片温度控制在安全范围内。
恒压充电电压由FB管脚的分压电阻设置,恒流充电电流由ISET管脚的电阻设置。CN3125内部有电容电压自动均衡电路,可以防止充电过程中电容过压。当输入电压掉电时,CN3125自动进入低功耗的睡眠模式,此时TOP管脚和MID管脚的电流消耗小于3微安。
其他功能包括芯片使能输入端,电源低电压检测和超级电容准备好状态输出等。

网友D:
附CN3125技术说明书。

网友E(2020-03-21):
我这有华润和创芯微的,WX电话:136325526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