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奇怪电路的作用?

楼主(2020-01-03):
上半部分电路是差分电路,下班部分看不懂。从国外设备上抄的。这个地方的作用应该是为了采样正负极之间的电压,电压是个不规则的脉冲电压。见图2中绿色的信号

网友A:
建议大家对这种问题描述不清楚,背景描述不清楚的,还有可能是错误的电路,就不用讨论回答了。

网友B:
下半部分电路是Sallen-key低通滤波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半部分电路是Sallen-key低通滤波器。

你再好好看看 ,是不是低通 ,如果是,你假设dsp是个直流信号看看 ,最终直流信号能输出么?信号没事干把门关起来,自己放大玩?

所以别讨论了,问题交代不清楚。

网友C:
图抄错了吧
   两个运放部分都不正常。

楼主:
抄了好几遍,所以感觉很奇怪的电路,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好好看看 ,是不是低通 ,如果是,你假设dsp是个直流信号看看 ,最终直流信号能输出么?信号没事干把 ...

dsp信号会不会是个用来接收的输入信号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再好好看看 ,是不是低通 ,如果是,你假设dsp是个直流信号看看 ,最终直流信号能输出么?信号没事干把 ...

楼主电路中下面运放是Sallen-key低通滤波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路中下面运放是Sallen-key低通滤波器:

考虑R4是个0欧电阻,你的电路居然跟lz是一样的,流弊,居然发现是信号从dsp输出。

所以lz这种帖子,这种画法,还不交代dsp是输出,……,让人抓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抄了好几遍,所以感觉很奇怪的电路,我再看看

你不能交代一下dsp是输出么? 还是你压根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交代一下dsp是输出么? 还是你压根不知道?

应该是输入

楼主:
抄板的,第一感觉是输出,仔细想来应该是输入。所以感觉很奇怪。

楼主:
更改下电路

网友D:
完美的误导了一大波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路中下面运放是Sallen-key低通滤波器:

就是这个!

网友E:
同意那位回复是低通滤波器电路坛友的意见

网友F:
抄板,最好是结合实际测试各点的电压、波形去分析,不做实际测试下很难保证抄出的电路是否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