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V电平转换为3.3电平电路问题请教

楼主:
如图,我的VBAT是100V输入,M7打开之后,需要将该信号输入到单片机IO检测,设计100K电阻分压,通过稳压管稳压和二极管钳位保护,请问这个电路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2020-01-03):
3.3V负载电流是多少?PMOS管ZVP3310F的门极控制高电平是多少?知道这些参数才好判断楼主电路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负载电流是多少?PMOS管ZVP3310F的门极控制高电平是多少?知道这些参数才好判断楼主电路是否合理。 ...

3.3V负载没有电流,就是触发单片机的,ZVP3310的gs是16V稳压管稳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3.3V负载没有电流,就是触发单片机的,ZVP3310的gs是16V稳压管稳住的

16V稳压管图中有了,知道了,不是问这个。而是问ZVP3310的控制门G极对地GND的最高电压是多少?

网友A:
给个参考设计:

网友B(点评):
此电路不行吧,在关断时,MOS的DS或许能抗得住,2222就可能抗不住呵。

网友B(点评):
如果稳压管长期工作的话。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有16V稳压管D2钳位没问题呀。D2的功耗约160mW,用个1W/16V稳压管,可以长期稳定工作。

网友C:
应该没问题

用5401三极管直接在100V处开启就可以,用不着这么麻烦,PMOS管的接入电阻大于三极管,耐压也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