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需要用到28v转5v的电源 电流1.5a

楼主(2020-01-03):
芯片方案,网上看到方案挺多的,以前没接触过,哪位用过的推荐的一下,谢谢!

太多可以选择的了。

网友A:
LM2596-5,经典解决方案。。。

网友B:
TI官网一大片,自己选择,各种封装都有;

网友C(2020-02-03):
CN5208是一款PWM,550KHz 降压DC-DC芯片
Features:
        Wide Input Voltage: 5V to 32V
        Operating with an External P-Channel MOSFET
        Output Current Up to 4A
        Fixed Switching Frequency: 550KHz
        Fixed Output Voltage with 1% Accuracy
        Efficiency up to 95%
        Cycle-by-Cycle Current Limit
        Overvoltage protection
        Frequency Foldback for Output Short Circuit Protection
        Built-in Soft Start
        High Efficiency at Light Load with Pulse Skipping Mode
        Shutdown Curent: 15uA typical at 15V
        Operating Ambient Temperature
-40℃ to +85℃
        Available in 8-Pin SOP Package

网友D:
没有说, 需要隔离吗?

网友C(2020-03-11):
CN5208技术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