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79EVT评测+ LED 测试

楼主(2020-01-03):
CH579EVT板卡 核心板上的LED D1的控制引脚被引出到了50信号端口,这里我将其与PB22短接来进行测试。原理图和接线图如下:

楼主:
APP分组中新建bsp_led.cbsp_led.h文件,该文件实现了对led的亮灭、翻转操作。
bsp_led.c代码如下:
#include "bsp_led.h"
void led_module_init()
{
        //设置LED D1 推挽输出20mA电流
  GPIOB_ModeCfg(LED_Pin,GPIO_ModeOut_PP_20mA);
        //默认不点亮LED D1
        GPIOB_SetBits(LED_Pin);
}
bsp_led.h代码如下:
#ifndef __BSP_LED_H__
#define __BSP_LED_H__
#include "CH57x_common.h"

#define LED_Pin  GPIO_Pin_22
#define LED_ON   GPIOB_ResetBits(LED_Pin)
#define LED_OFF  GPIOB_SetBits(LED_Pin)
#define LED_Turn GPIOB_InverseBits(LED_Pin)
void led_module_init(void);
#endif
main.c代码如下:
#include "CH57x_common.h"
#include "bsp_led.h"

int main()
{
   led_module_init();   //LED 模块初始化
    while(1)
        {
           LED_Turn;      //LED1S翻转一次
           mDelaymS(1000);
        }
}

楼主:
核心板的LED D1以1S间隔闪烁,验证了上次的新建工程的正确性,也测试开发板的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