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2+gd25q256d驱动问题

楼主(2020-01-03):
我在官方的基础上更换SPI flash为Gd25q256d,它是一款SPI NOR FLASH,32M bytes的,
我依据原本的配置依葫芦画瓢,修改如下:
但是发现启动不了,但是如果修改为:
系统就可以正常的启动了,但是系统只显示为16M bytes
请问这个如何添加修改?

网友A:
标准25系列SPI FLASH的地址是24位,你算算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25系列SPI FLASH的地址是24位,你算算看。

我看资料里面有25位地址,不知道你指这个地址,这样算出来就是32Mbytes了
系统会一直打印下面的信息,网上的很多方法好像都不行
请再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看资料里面有25位地址,不知道你指这个地址,这样算出来就是32Mbytes了
系统会一直打印下面的信息,网 ...

问题已解决,需要修改BSP支持GD的大容量的标识,新唐提供的未支持,所以遇到这个问题的朋友也可以往这个方向找找问题,也感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B(2021-05-27):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需要修改BSP支持GD的大容量的标识,新唐提供的未支持,所以遇到这个问题的朋友也可以往这个 ...

你好 我也是遇到的这个问题 不过我分区的时候输出的是32M的 请问楼主改了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