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PIC核OTP系列] 用到SQ013S,如何实现倒计时

楼主(2020-01-03):
左边的一个两位数码管显示分(1-99),按S1加1,按S2减1,右边的一个两位数码管显示秒,显示初值00(59-00),按下S3开始倒计时。写完S1部分的程序能实现,加上S2的部分程序就不行了,显示都没了。求帮助???

楼主:
我是用汇编写的,还有想问一下,比如按S1加1,我是用incf,然后去查表,有没有简便一点的方法

网友A(2020-02-24):
不知道,用C更容易。

网友B:
什么都没,怎么给你看

网友C:
不知道说的是个啥。

网友D:
这是在说课程设计吗

网友D:
计数器,秒表。。。

网友E:
汇编就不懂了,爱莫能助,能用汇编的一般都是高手,自己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