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HC32L110发生 HardFault_Handler 异常该如何查找异常原因

楼主(2020-01-03):
1.说明:我这边在用HC32L110MCU,这个项目中发现当我开启深度睡眠时,第一次可以正常运行但是重新断电上电之后就发现,会触发异中断,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B:
ARM构架的芯片出现hardfault都是那几种原因,看看其他家芯片出现hardfault怎么找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外部或内部影响的芯片的运行就会出现hardfa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