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网络上关于LM331的帖子!

楼主(2020-01-03):
现在网络上言论自游,导致帖子质量不行,论坛管理员可能也不大懂技术,胡乱加精。

随便修正两个帖子。

1,说某某的【工作】,是话才说一半就没了下文了,读者一下就噎住了。

2,下图这样的才能叫【框图】,上面图中有三极管、比较器等符号,不是框图。

3,英文水平不过关:

芯片应用很灵活的,你在未知具体应用之前,怎么知道3脚一定要通过电阻上拉到VDD????【针对上面图片中最后一句】

楼主:
接上文:

------------------------------------------------------------------

上面关于这三个元件的解说,是错误的!

关于47欧姆电阻的重要作用,手册上有明确说明:

你以为电阻阻值小,就不重要?非要阻值大才重要?????????

照着手册讲电路工作原理,都能讲错,无语中。。。。。。。

楼主:
原帖的目的是想介绍LM331工作原理的。

而介绍LM331工作原理,几乎最佳的不二选择,是看手册上的图13,这个是最简明扼要的原理模块图

但是人家绝口不提这个图,这是买椟还珠吗?
要是想表现内功深厚,直接讲解下图所示的原理图,效果就棒了。

不过人家能根据这个模块图,能看出比较器6和7脚哪个是同相/反相输入端,老厉害了。

楼主:
手册中给的精密V-F转换电路,其中二极管1N4002并不能阻止331的7脚电压低于0V,要想实现此目的,需要这样修改原理图:

楼主:
网络上很多类似的帖子,人家绝口不提手册中的图13,而是舍近求远,看手册中图2.

设计目标,实现下图:

具体实现方法:

楼主:
今天看见站方统计数据,吓我一跳:

629550/60=10492.5 h

10年1万多个小时。。。。吓人!

2020年要好好规划一下了。

楼主:
这个帖子里面的问题,太多了。。。
说的很多东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连猜加蒙得到的----也不看看手册中所给的图1---LM331原理图。

应该说,芯片内部有3个电阻,分别是3k,10K和20K,功能框图中的R和2R仅仅是就分压结果是数值等效而已,实际电路分压电阻还顺便给三极管提供偏置电压。

他定时比较器的同相端和反相端的判断,应该是说错了,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出来:

另一个特点是:话说的特别多,但就是说不到关键点上去。

如上图所示,两个电容相差200倍,于是响应速度快了几个量级,可能是毫秒到微秒的差别,这是第二个电路多 显著优点。

楼主:
网络上这个PPT,也不知这些知识点是从哪学来的:

连个地都没有,哪来的感应带电?

听课的观众都没有疑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