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TI FAQ】如何在五分钟内了解LP50xx器件?

楼主:
Q1USB2ANY模块连接到LP50xx EVM时,正确的方向是什么?
USB2ANY模块连接到LP50xx EVM时,图1显示 了正确的方向。请注意蓝色方框中标记的部分。有关LP50xx EVM的硬件设置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相应的用户指南。我在此处提供了一个链接,可下载LP5024用户指南
图1

楼主(2020-01-03):
Q2:混色的目的是什么?亮度控制是否类似?为什么每个输出通道都没有单独的亮度控制?
混色意味着可用不同比例的RGB分解不同的颜色。您可以配置RGB的比例获得所需的颜色。通过配置每个R、G和B LED的亮度来控制RGB的比例。
PWM占空比控制与每个通道的亮度有关。如图2所示,PWM占空比定义为通过将混色寄存器值(Outx_color)与相关的亮度控制寄存器值(LEDx_Brightness)相乘而获得的乘积。
实际上,每个输出通道的亮度都可通过寄存器OUTx_Color单独控制。但是,OUTx_Color的值将影响RGB的比例。颜色固定后,将使用独立的亮度控制(LEDx_Brightness)对每个RGB LED模块实现准确而灵活的调光控制。此外,OUTx_Color寄存器可用于独立调节单色LED的亮度。
图2

楼主:
Q3:如何使用LP50xx器件实现用户定义的动态照明模式?您可以提供Linux驱动程序吗?
实际上,您有两种选择来使用LP50xx器件实现用户定义的动态照明模式。
选择A:您可以使用微控制器(如MCU或DSP)来控制LP50XX,以实现用户定义的动态照明模式。我在此提供了链接,可下载Linux驱动程序。
选择B:您可以通过USB2ANYSDK初始化、设置和使用C程序的LED。有关USB2ANYSDK的更多详细信息(例如代码示例),请参考此帖。

楼主:
Q4:如何使用LP50xx器件控制RGB-LED的色温?
图3
让(xi, yi, i=R, G, B)表示CIE 1931色度坐标,而(Φi, i=R, G, B)表示由第i个LED发射的光的光通量。(x,y)表示由RGB-LED合成的光的色坐标。CCT表示相关的色温。由于(xi, yi, i=R, G, B)的变化相对较小,因此可将RGB-LED合成的CCT表示为通量比Φi/ΦB的函数。
因此,您可根据图3所示的公式通过OUTx_color调整RGB的比例来控制色温。

楼主:
Q5:如何估算LP50xx器件的结温?
由于在典型的塑料封装中只有极少的热能被对流并从封装的顶面辐射出去。因此,如果假设整个功率被顶面消散,则由RθJC计算出的结温将高于实际值。
新的热度量ΨJT克服了RθJC的限制。建议使用ΨJT来估算结温。
有关Pd(功耗)的计算,请参阅此处的培训视频。
有关ΨJT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半导体和IC封装热度量”的应用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