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StemWIN+UCOSIII界面会卡死

楼主(2020-01-03):
目前我正在调试STemwin和UCOSIII的系统。刚下载完程序都是良好的,可以操作,可以切换界面。

但是一旦不操作,将它放在一边,过一会儿就会界面卡死(按键无法操作+界面无法切换)。

请问有谁遇到过,求助。

网友A: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可能时WM paint窗口不断重绘造成的,现在还在分析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可能时WM paint窗口不断重绘造成的,现在还在分析中

加油

网友A:
找到原因了,创建新的界面时,需要删除上一个界面不然后一直占用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