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EMIF驱动SDRAM

楼主(2020-01-03):
C6000系列EMIFA 64位驱动外扩SDRAM,是不是用库初始化emif的struct后就可以了?要根据SDRAM手册来设置吗?我初始化EMIF后向该段内存写数据写不了?
该怎么查问题?望大神指导!!!!

网友A:
查看EMIF接口时序   和SDRAM对应
现在是写进去读出来的不一样吗?怎么判断写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EMIF接口时序   和SDRAM对应
现在是写进去读出来的不一样吗?怎么判断写不了的 ...

好像没注意时序问题,就抄网上的历程,改了改,初始化EMIF后,往0X80000000(对应EMIF区间)连续写数据,读出数据与写进去的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EMIF接口时序   和SDRAM对应
现在是写进去读出来的不一样吗?怎么判断写不了的 ...

已解决,谢谢

网友A:
好的  解决办法最好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