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一个程序应该多用中断还是少用中断?

楼主(2020-01-04):
新手问题,比较菜,谢谢

网友A:
不该用就不用

网友B:
一般就两个原则:
1、少用频繁中断,尽量不要开启一些频繁产生的中断,如微秒级定时器中断等。
2、尽量减少中断程序执行的时间。

但是也看项目的实际情况,有时候也是可以不遵守的

网友C:
看情况,当年我写8位机程序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主函数初始化系统以后就啥也不干了,所有工作都在中断里面完成。少数程序主函数还在运行可执行代码。完全根据需求来运行,没有一定之规。

网友D:
主要是mcu堆栈深度。8位机尤其是pic核卡的死死的。低引脚系列堆栈只有2-4层,写函数都困难

网友E:
根据需要,没有绝对。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在STM8中呢?我将所有程序能用中断的都放在了中断里运行,UART、TIM、SPI 导致结果貌似死机了一样

网友F:
中断不能影响其它并行任务的时序和逻辑。

网友G:
代码以简单为最高要求。中断能少用尽量少用。不能把中断当成包治百病的神方乱用,也不能把中断当成洪水猛兽避之莫及,该用时就用,不该用时尽量不用。至于啥时该用啥时不该用-------看你道行深浅

网友H:
个人感觉应该是多用中断。当然,看你的需求。定时器,外部触发、串口等等这些。当然是DMA与中断配合更好了!

网友I:
个人感觉多用DMA,其他的就是常规开发了!

网友J:
应该还是多上OS比较好!

网友K:
个人感觉必须用中断!最起码可以搞一个Basic timer 做一些调度

网友L:
看产品的需求吧。开发框架!哪个好就用那个!

网友M:
用中断!但是中断里面,不要做太多的处理。另外中断的抢占、优先级别也要自己设定好1

网友N:
还是使用操作系统比较好!

网友O:
个人建议使用OS。中断直接封装好!消息使用队列!

网友P:
我没有使用过操作系统,我个人感觉还是定时器中断、串口中断、SPI中断以及DMA都是必须的!

网友Q:
中断处理不好可能会引起死机。。。

网友R:
还是客观一点比较好!
参考X86的设计方式,几乎不用中断!因为使用了操作系统调度。

网友S:
大家好!我是珠穆朗玛8848!

网友S: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学会使用一个简单的操作系统做开发!

网友T:
如果不用当然最好了。用了中断设计中断嵌套,事件响应先后,资源共享等等问题。

网友U(2020-02-03):
按需分配 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