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MAC OS支不支持触摸屏?

楼主(2020-01-04):
MAC OS支不支USB触摸屏设备?就像支持鼠标一样,自己做的触摸屏在客户那边只能当鼠标用,设置成多点触控只能划线不能点击,网上一直没搜到对应的资料。

楼主:
热下帖子,万能的论坛万一知道呢

网友A(2020-03-23):
大侠,请问在MAC下和在WIN下usb描述有什么区别吗。我们在WIN下可以实现多点触摸,MAC下不行

不懂,也一样只能在win下用

网友A(2020-06-18):
已经可以了

网友B(2020-07-30):
怎么做到的

网友C(2020-10-21):
求教,请问是如何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