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传感器的数字地和模拟地

楼主(2020-01-04):
采用ADI的传感器芯片,芯片有模拟电压引脚,也有数字电压引脚,在PCB布局的时候,是把模拟和数字分开吗?
但是看网站上的评估板,敷铜的时候都是数字地,没有模拟地,数字地和模拟地没有分开,是不是分开和不分开区别不是很

大呢?请各位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要求高的场合需要模数地分开,再单点连接

网友B:
毫伏级别的信号随便。比如100mv的信号,信号比较强,放大倍数不高,滤波下就搞定。
但是当你处理微伏级别的,信号很弱,布线不好,信号被噪声淹没。就不行。

网友C:
建议还是要分开的,  但实际布板的时候, 未必都能分得开, 还要考虑环路问题,  需要灵活处理

网友D:
养成一种好的设计习惯,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最后用0欧电阻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