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请求推荐一款能画控制柜布局图纸的软件

楼主:
比较容易上手的
visio之类的,或者SU

不知道各位前辈做控制柜之前会不会画一下布局图
感觉没有布局图做铺垫的话,活干不利索

请教一下行业前辈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20-01-04):
这种做的比较好看漂亮的柜子,是不是有一些专用的画图工具提前设计一下啊?

网友A:
也想知道, 除了  CAD 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合适的

网友B:
eplan软件是专门做线路设计的,听说过,但没有用过,可以了解一下,应该会比CAD方便

网友B:
eplan与cad有以下区别:

1、标准化设计:CAD标准化程度比较低,不同工程师画的原理图差别大,EPLAN推行标准化

理念,依靠符号,图框,表格,部件库,字典及各种规则设置实现紧跟国际步伐的标准化文

件。

2、图框:CAD无自动功能,需要预留空白页,手动添加页号,不易修改,增减原理图是,工

作繁重,EPLAN具有自动采集项目信息的功能,页号及页面名称等信息都可以自动生成,修改

方便。

3、项目信息的交互:CAD和office之间没有交互,当设计发生改变时,相关文档无法及时改

动,易出错,且不可相互导入导出项目信息。EPLAN可以将项目诸如电缆、插头、端子、电器

元件、plc等相关信息可以和Excel导入导出,实现双向编辑,准确无误。

4、二维电柜设计:CAD不易精确到元器件尺寸进行电柜布局摆放,柜体容易由于元器件尺寸

导致原先摆放设计不当,劳动量大。EPLAN从部件库调用元器件尺寸,直接拖拽到电柜安装

板,位置精确,利用电柜开孔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