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沁恒CH579评测】GPIO操作——翻转LED

楼主(2020-01-04):
一、LED的硬件接口

外设板上有一个RGB的三色led灯,查看原理图,如下:

我们选PB0口的红色led进行操作。

二、代码编写

首先将PB0口设置为输出,调用函数GPIOB_ModeCfg(GPIO_Pin_0,GPIO_ModeOut_PP_20mA);PP模式

需要注意的是,端口A和端口B的配置函数是不一样的

完整初始化函数:

  1. void led_init(void)
  2. {
  3.         GPIOB_ModeCfg(GPIO_Pin_0,GPIO_ModeOut_PP_20mA);
  4. }
实现GPIO引脚电平翻转好像没有找到库函数,这里就直接操作寄存器:

R32_PB_OUT^=(1<<0);

实现1s翻转一次的主函数如下:

#include "CH57x_common.h"
#include "gpio.h"

int main()
{
        //SystemInit();
        led_init();
        while(1)
        {
                R32_PB_OUT^=(1<<0);
                DelayMs(1000);
        }
}

编译:

下载后led灯以1s频率闪烁。

网友A:
实现GPIO引脚电平翻转好像没有找到库函数,这里就直接操作寄存器:

这个是不是厂家的BSP包里面直接写好的?调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现GPIO引脚电平翻转好像没有找到库函数,这里就直接操作寄存器:

这个是不是厂家的BSP包里面直接写好的 ...

是的

网友B:
有什么入门的方法吗?

网友C:
RGB三个LED吗

网友D:
怎么是PWM呢

网友E:
这个是做呼吸灯吗?

网友F:
GPIO操作就是入门的操作。

网友G:
沁恒CH579性能怎么样

网友H:
如何实现gpio口模式的配置

网友B:
很给力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实现GPIO引脚电平翻转好像没有找到库函数,这里就直接操作寄存器:

这个是不是厂家的BSP包里面直接写好的 ...

在CH57x_gpio.h中,有GPIOX_ResetBits, GPIOX_SetBits 的宏定义,直接调用即可。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如何实现gpio口模式的配置

可以参考CH57x_gpio.c,CH57x_gpio.h中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