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铁质筐栏上升到位检测传感器

楼主(2020-01-04):
各位高手给看看需要什么样的传感器才能检测到托盘上升到位,谢谢各位了,在线等
详细问题见下图

tyw
@284091942 :在拖托盘位置涂白漆,其余地方黑漆.
@tyw :上面有物料 反射式红外光电开关分不清哪个是物料哪个是托盘啊 !物料上升到筐栏上面后,托盘还在筐栏中呢啊,物料有多有少,无法掌握啊!高手再给想想还有其他的方法没?谢了
tyw
@284091942 :装在固定筐栏顶部
@tyw :反射式红外光电开关装在筐栏底部吗?
tyw
反射式红外光电开关,磁性干簧开关.

网友A:
搞个零件呗。
用磁性霍尔开关,搞到磁铁托盘相应位置。磁性开关检测磁铁。磁性开关跟气压传动的气缸类似,霍尔的。
用红外就,把发射端装在托盘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零件呗。
用磁性霍尔开关,搞到磁铁托盘相应位置。磁性开关检测磁铁。磁性开关跟气压传动的气缸类似, ...

这种方式也想过,问题是:物料是污泥,有可能会在筐栏和托盘中间的缝隙中往下掉,这样导致把传感器黏上泥,这样传感器就起不到作用了!再给想想吧,谢谢了

tyw
用滚轮计长器靠在油缸伸出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方式也想过,问题是:物料是污泥,有可能会在筐栏和托盘中间的缝隙中往下掉,这样导致把传感器黏上泥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1#detai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方式也想过,问题是:物料是污泥,有可能会在筐栏和托盘中间的缝隙中往下掉,这样导致把传感器黏上泥 ...

铁托盘焊根角铁出来就是了。然后爱怎么检测就怎么检测。
栅栏,留个个位置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托盘焊根角铁出来就是了。然后爱怎么检测就怎么检测。
栅栏,留个个位置就是了。 ...

实际情况不允许,物料是淤泥,需要用液压机进行压榨脱水,焊角铁不行啊 ,谢了高手,再给想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情况不允许,物料是淤泥,需要用液压机进行压榨脱水,焊角铁不行啊 ,谢了高手,再给想想 ...

油缸行程多大?定位精度多少?厘米还是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缸行程多大?定位精度多少?厘米还是毫米?

油缸行程为2米,精度没要求,就是它上升到位之后输出一个信号就行了,目前全是手动,人看到物料卸完了漏出铁质托盘了,手动给一个信号,它再继续下一个动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油缸行程为2米,精度没要求,就是它上升到位之后输出一个信号就行了,目前全是手动,人看到物料卸完了漏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1#detail

网友C:
这样也可以:

楼主:
之前也问过,拉线开关不怕水,怕脏,如果运行过程中有泥落在了拉线上,时间长了就会使拉线开关损坏。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之前也问过,拉线开关不怕水,怕脏,如果运行过程中有泥落在了拉线上,时间长了就会使拉线开关损坏。 ...

为什么大家都在打托盘和栏框的注意?

楼主只要知道顶升油缸的臂伸出了多少就可以了,我觉得可以在顶升油缸上想办法;

顶升油缸是一个液压装置,所处的位置不会有严重污染的情况。泥也不会落到油缸的臂上面吧?

tyw
计米滾轮打的就是油缸主意,一般都用这个方案

网友E:
磁滞伸缩。需要找我

tyw
磁滞伸缩2米长,好泥个刀八七,鼠年大发拉,哈哈

网友F:
用红外线

网友G:
霍尔为啥不可以?污泥?霍尔表面有污泥又不碍事儿的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