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EEPROM的寿命问题 ?

楼主(2020-01-04):
如下图,为 ST的64 Kbit EEPROM:M24C64-W,有四百万次的写循环。

现在,只用了40Kbit,还有24Kbit没用。
使用频率是每小时写一次。

请问: 使用一年后,没有用的24Kbit 寿命 是否会受到影响?是否还是 四百万次 ?

谢谢!

附件为M24C64-W的datasheet。
附件:

附图

楼主:
大神周一还在忙吧,帖子先顶起,别沉了

网友A:
eeprom分真eeprom还是假eeprom,假eeprom一般用flash工艺来模拟
flash写入前按扇区擦除,在按地址写入,所以有些地址即便用不到,也会因为在同一扇区其他地址的写入导致寿命减少。flash寿命一般几十万次擦写

eeprom读写都是按照字节方式,没有扇区的概念,所以即便有地址的空间被写废了,,一般也不会影响其他地址,这是结构决定的。eeprom一般擦写次数百万次以上。

纯eeprom芯片一般就是真eeprom工艺,,

再就是即便你一年每小时擦写一次,,也不过8700多次,,400万次都够你用400多年的,,担心多余。。

网友B:
用FRAM用到设备坏都没写坏。

楼主(2020-02-11):
引用 网友C:
已在另一个帖子回复
https://bbs.21ic.com/icview-2893866-1-1.html

谢谢!

后来才发现,发了两个内容一样的帖子!

心惊,细思原因:原来是,第一次发了帖子,审核了 ,还以为没有发帖成功,就发了第二次。